修630k电源板不输出问题

楼主(2016-01-03):
630k故障:不通电,拆出电路板通电测42V,5V,3.3V,94V均无输出!断电测保险正常,与保险相连L1脱焊,补焊故障修复

另外对比过一处电路发现电路与实际电路板有出入

实际板经过核对r28值应为27k(作者疏忽)

630k电路: 爱普生epson

网友:
正好有两块炸机的630K电源,正找电路图呢,谢谢,好人

网友:
先测桥有没有220,有再测大电容两端有没有300,有300的话,看开关管有没有工作

网友:
楼主居然还有打印机图纸呀? 这样的故障就是捡到死鱼。

网友:
看到这电源就难修

网友:
价格多少啊

网友A:
这样的故障就是捡到死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故障就是捡到死鱼。

近日无闲鱼可钓!就检死鱼!

网友:
不会这么容易的,这款机子就爱这样,用着好好的,关机重开就没电源了,说不定哪天重开又有电了。是个典型的软故障机子,查了一大片原件,拆机测都是好的。

网友B:
300V电压都有。就是不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电压都有。就是不起振。

那你查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