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七彩虹CF-G6-MX开机1秒掉电

楼主(2016-01-04):
    主板客户拿来时说是开不起机 拿到板 大致的看下没发现明显的问题 插上电源开机 风扇转下就灭 (中间停留1秒钟的时间)    先来张全图

      型号

     试着把12v拔了再开机 发现不会再闪灭了 我去 难道是12v短路  但是又有点不像短路啊 短路再看是开不起了的 要重新拔插电源才行 可是这个可以啊 不过还是不拿起万用表 调到凤鸣档 量了下周围的场管 没发现有短路的 顺便把电容电阻也量了下 也没有发现短路   看来不是短路  先抽根烟再说吧 一般我想问题时候的喜欢抽根烟 想着想着 突然脑子里想的了我上次修的一块技嘉P61的主板 问题跟这个板的问题很相似 难道又是没内存电压照成的 想到这里赶紧插上电源开机测量内存槽电压 量118 238 236脚电压的是3.3v 而1脚0.34v电压明显偏低 正常是0.75v 由于七彩虹没有图纸 只好跑线路 或量周边电容电阻芯片的电压了 当我量电压 量着量着 量到一RT8120A的8脚芯片的第8脚电压发现也是0.34v 难道是这个芯片问题 导致1脚的电压偏低  翻箱倒柜的找了个RT8120D的芯片 由于没找到RT8120A的芯片 就用这个试下吧 拿起风枪直接换上 在次开机 真的不在闪灭了 小喇叭里发出嘀嘀嘀的声音 插上内存 正常开机显示 插上键盘发现键盘指示灯不亮 顺便把PS2也修了下 换了个222排阻 在上电测试键盘指示灯亮了 可以用了
  好了 很晚了 不写了 就这样吧  加点分吧 这么晚发贴 给点辛苦费吧

网友A:
遇到难搞的,还是按流程来啊

网友:
不错修好久好,最近我遇到的都是难修的郁闷

网友B:
LZ辛苦了,但文章中好多错别字啊

网友C:
想到查内存电压,结果查VREF去了,应该往旁边的电感上戳,难道说内存供电没问题,只是VREF有问题引起的?但是看你换的RT8120应该就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才对,应该还是内存供电不对引起VREF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到查内存电压,结果查VREF去了,应该往旁边的电感上戳,难道说内存供电没问题,只是VREF有问题引起的 ...

我也奇怪为什么会是芯片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辛苦了,但文章中好多错别字啊

黑灯瞎火的 有点错别字也很正常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难搞的,还是按流程来啊

是啊 有时修板还真的要按流程来修

网友:
修的很给力啊

网友:
你这不是内存电压不稳定吗。好像是内存供电芯片没反馈出来

网友D:
这个应该也是H61系列的吧    这个命名  真难看  没图纸 都能修好  楼主的技术 高深莫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也是H61系列的吧    这个命名  真难看  没图纸 都能修好  楼主的技术 高深莫测呀

这样命名新手好搜索啊

网友E:
杰哥,映泰G41D3+ VER6.2有复位不跑码(时钟 复位都有)刷了BIOS不行,压了南桥(也加热了南桥)都不行,CPU内存也都换过!还有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杰哥,映泰G41D3+ VER6.2有复位不跑码(时钟 复位都有)刷了BIOS不行,压了南桥(也加热了南桥)都不行,CP ...

碰到一次 我是把内存槽上方一个472排阻换了就好了 你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碰到一次 我是把内存槽上方一个472排阻换了就好了 你试下

换了内存插槽正上方的那个472,还是不行!杰哥,是IO问题吗?(PCI-E复位有3.3V(A11脚)时钟也有0.4V(A13 14脚),IDE复位有5V,PCI A15脚有3.3V,B16脚有1.6V )

网友E:
英特主板有复位不跑码通常是哪些的问题啊?(IO也会导致不跑码吗?)

网友:
杰哥,这块板的PCI插槽断了两根针脚,针脚都碰在了一起(也会导致不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英特主板有复位不跑码通常是哪些的问题啊?(IO也会导致不跑码吗?)

这我哪知道啊 有复位不跑吗 这样的问题多的是 什么桥啊 排阻啊 IO 时钟啊 的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英特主板有复位不跑码通常是哪些的问题啊?(IO也会导致不跑码吗?)

查下FSB传输总线之间AD线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