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认不到独显问题?

楼主(2016-01-04):
插上可调,发现待机电流有0.3A,触发正常进系统,就是看不到独显硬件。拿万用表测量,发现待机情况下这里据然有0.95V的输出。
看图: (双击图放大看。地球人都知道)

这里的PQ801和PQ803都有0.95V输出,什么节奏?测4脚也有1.1V电压。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A:
查一下38脚VR_ON是不是一直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38脚VR_ON是不是一直高电平

38脚是一直3.3V

网友:
这不找到问题了吗?根据图纸往前查

网友:
待机时  38脚的开启信号  应该为低电平    找一下 为什么待机时就为高了

网友:
把待机修出来应该就能好

网友:
按照版主说的来吧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先升级BIOS,不行。再加焊显卡,不行。再换显卡,还是不行。最后实在不行了,换板吧。实在没精力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38脚VR_ON是不是一直高电平

这个信号看图纸是从桥出来的啊?桥BIOS也刷过 还是一样情况。就算这个DGPU_PWR_EN正常的话,此ISL6264的主供电也有,开启也有的情况下,按下开后最起码这个VGA_CORE要产生的吧,但是实际情况是按下开关后还是只有输出0.95V,而控制脚还是1.1V,没变化啊

网友:
进系统认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看图纸是从桥出来的啊?桥BIOS也刷过 还是一样情况。就算这个DGPU_PWR_EN正常的话,此ISL6264的 ...

楼主有示波器吗?抓一个上管G极和电感前端的波形看一下。

网友:
待机0.3A,明显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