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白屏

楼主(2016-01-04):
手里一个屏如图  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没得搞了  有点像屏坏了  排除机器跟排线  是用正常的机器测得

网友:
看得不是太清楚   白屏先查下屏供电先   就算坏了  整出图像来  看得更明了不是

网友:
看着像屏坏了,

网友:
如果板子和屏线确定是好的那就是屏坏了,可以换其它好屏验证一下。如果有条件可以用点屏器点一下。

网友:
这种联想机器白屏,先换屏,不好在吹热下显卡试试

网友:
你都有好机器了,就没有换个屏试一下吗?应该是屏吧,这不能算白屏吧,看着不是白白净净的

网友:
屏电路也有可能

网友:
感觉像是屏整体坏吧?

网友:
先检查屏板电路

网友:
先看看手上有没有现货,没有你就先测测

网友:
谢谢大家  肯定是屏坏  是想知道是屏玻璃坏  还是电路坏

网友:
换下时序控制芯片试下,还有升压电路,看有没有电压不对的

网友:
屏逻辑板各个电压都查查。

网友:
找個正常的屏試看看吧

网友:
第一,屏
第二,桥
第三,外围电路

网友:
先换屏排除一下咯。

网友A:
楼主怎么会先换屏线这种东西呢/

网友:
100%屏坏,我手上都有3个像这样的了。

网友:
谢谢  那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会先换屏线这种东西呢/

在别的机器就这样  所以用好机器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