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5010

楼主(2016-01-04):
昨天来了一个Dell5010,看电流像是显卡,用示波器一打内存的波形,没波形,原来是北桥的原因,所以直接直接加焊北桥成功亮机,但是用了一晚上,今天就返修了 弄的客户还不愿意,所以直接打内存的波形,有波形啊,难道显卡也坏了,直接加焊显卡 ,亮机,唉 说空焊两个一起空唉 倒霉啊,所以以后amd的要加焊两个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这显卡看那意思 是昨天没空焊   今天又空焊了    挺奇葩的啊   桥和显卡离的近吗   是不是加焊的时候 受热了

网友:
这回去也好不了,这样的,我都告诉他,别打游戏了。要不还得烧。

网友:
两个同时坏在遇到在很少,会不会本来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AMD的发热量大,修好了都是改风扇长转,这样稍微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