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一体机

楼主(2016-01-04):
昨天一个hp100  不认无线有线,测无短路开路,电压正常 心里想肯定是无线或有线一个不能用从而导致两个都不能用,于是拆了无线有线不能用,拆了有线无线能用了,充分证明了是有线的事,换网卡没有现成的是不是空焊呢,于是在喊上,竟然都能用了 嘿嘿

网友:
真的假的啊  网卡空焊      什么奇葩事都有啊

网友:
原来怎么不加焊先再测试呢

网友:
芯片空焊影响两个网卡认不到吗?

网友:
这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