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求助啊,快来人啊

楼主(2016-01-04):
联想的机器,待机正常是0.0071,机器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不触发情况是(像微短路,各线圈无短)不用按开机后待机电流去到0.121,开机灯不亮,换过EC,刷过BIOS还是不行, 求大神指导啊,求思路。

网友A:
不用纠结电流  按不触发的流程走   开关到EC有无跳变?   EC到桥有无跳变?  RSMRST有?  LID ACIN有?    EC的 供电 时钟 复位有?BIOS  1256对地值正常?  BIOS7 8 脚电压正常???小电池有电?

网友:
从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开始查起吧,按不触发修

网友:
是啊查电路顺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电流  按不触发的流程走   开关到EC有无跳变?   EC到桥有无跳变?  RSMRST有?  LID ACIN有?     ...

谢谢大师 我先试试

网友:
查各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
学习了,不触发还好,就怕触发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