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二代u和三代u能通用不

楼主(2016-01-04):
笔记本三代i5 cpu 想用二代i5代换试下机器 可以吗

网友:
HM67 可以上3代   65上不了3代    3代上面随便上2代

网友:
二代可以通用

网友:
7系列的板可以上二代的U,你的是可以的

网友:
桥芯片slj8e 这个怎么不是55和65或者7系列那样 看不懂

网友:
二代上三代的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可以 试一下,自己找到结果

网友:
用论坛里公布的最好最准确的方法是去某宝问相关的卖家,他们是做过实践测试的

网友:
可以的 一般是没有问题

网友:
你只要不拿一代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