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NW维修

楼主(2016-01-04):
此机通电无显黑屏,电源指示灯闪烁不停,有时正常显示后屏幕与指示灯也是闪烁不停,拔电源后又不显示了,测电压都正常,请问这是驱动板问题吧?求教

网友A:
电源板问题,换个就好了。

网友B:
先测下电源板输出电压5V,12V是否正常。

网友C:
这个机器电源板  电容和高压板是通病,不会修直接换板子吧,简单

网友D:
电源板5V跟15V电压正常吗  有跳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电源板  电容和高压板是通病,不会修直接换板子吧,简单

这个我知道啊,可是根本不是电源板部分问题啊,电源板上面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5V跟15V电压正常吗  有跳变吗

电源驱动板电压都正常稳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知道啊,可是根本不是电源板部分问题啊,电源板上面一切正常

那你确定一下故障是不是 不插VGA线OK,接上VGA线黑屏

网友F:
电压有跳变吗,一般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确定一下故障是不是 不插VGA线OK,接上VGA线黑屏

不接也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有跳变吗,一般是电源板问题

电压稳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问题,换个就好了。

我换过电源板故障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下电源板输出电压5V,12V是否正常。

电源板和驱动板电压正常啊

网友:
先测一下电源板的待机电压,12V,5V是否正常。

网友:
应当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确实换过电源高压一体板  那就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G:
既然你说不是电源板  接VGA  灯也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你说不是电源板  接VGA  灯也闪么?

恩,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