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2 电流跑0.23 又秒杀 天天这样多好

楼主(2016-01-04):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522 说不开机,我插电源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0.23,怀疑没过CPU直接报价200元,客户说那就修吧。我发现螺丝不全 键盘没插怀疑不是一修机了,有可能不好修啊 那也得干呢现在活少啊,拆到裸板后发现CPU背面的大电容被人拿掉了 ,测了一下果然CPU电感没有电压,好了准备修CPU电路吧,仔细看虽然上家把大电容拆了,但是没换上替换电容,那我就先把电容焊上在看看啥情况,结果找了两个330的电容焊上,上电开机 一切正常。客户挺高兴的说你的维修水平很高啊,(呵呵俺的水平一般)直接交200元说谢谢,这个活 也算是捡着了,(在这里感谢上家)不装大电容CPU不出电压这个有点想不通,那个电容不就是滤波的吗?(换330一般都是换4个 我换的两个用示波器看不是很稳但是可以用测试正常)

网友A:
一定会返修的  !可能会导致掉电!  等故障!  必须加4~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会返修的  !可能会导致掉电!  等故障!  必须加4~6个!

呵呵 我换了好多了 没事 一个也没回来

网友B:
哈哈哈··楼主捡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楼主捡漏啦

恩呢 不知道上家是啥意思

网友C:
不装电容,电感出来的是高频电流,当电流达到锋值的时候,电压就超高了,通过FB反馈回管理芯片,就会关闭脉冲输出了,这个不难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电容,电感出来的是高频电流,当电流达到锋值的时候,电压就超高了,通过FB反馈回管理芯片,就会关闭脉 ...

哦 这就明白了

网友:
我也觉得要是天天这样修的话还是多安逸地

网友:
最好4个或以上.加少了运行大程序可能会掉电

网友:
半年之内 必回 等着收银子吧

网友:
只上两个电容是不是少点

网友:
楼主细心检查,厉害

网友:
总有送上门的好活!!!

网友:
肯定高返修率,质保一个月?不会真的只管客户一个月吧?

网友:
最好是加4个,免得返修麻烦

网友:
一般都是加4个

网友:
这样会返修的

网友:
上家什么水平?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加4个不然不行

网友:
2个 ?  我只能说呵呵了   !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