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条件有限求修理办法

楼主(2016-01-04):
刚搬家身边只有一个万用表、一把外热烙铁,拿到一个待修机,具体情况是机主正常使用过程中使用了关闭显示器指令,电脑3分钟后自动进入了休眠,然后无法唤醒,重启后直接进入类似休眠的状态,无法亮机,那么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按照正常逻辑来分析-是控制电脑休眠的相关电路出现了问题,机型戴尔m5010,请教大神这种条件下该怎么修,已确定开机时直接进入的是休眠状态大概是s2或者s3

网友A:
官网下个bios  刷下

网友B:
把休眠开关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把屏幕上的磁铁取了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个bios  刷下

好吧  这个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休眠开关去掉就可以了。

没法唤醒  怎么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屏幕上的磁铁取了

是开机直接无法唤醒啊 亲

网友:
有没有报警声音。

网友:
先装个系统吧 系统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情况是客户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见到的?再开不亮?客户的话只是参考。条件有限的话,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没有,cpu都没工作,就电源灯亮着

网友:
先换个系统 然后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