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路由器级联 路由器设置方法

楼主(2016-01-04):
两台路由器级联 路由器设置方法

  由于家中网络信号不强,所有不得不重新拉一条光纤,其实重新拉一条光纤与两个路由器级联效果一样,我是从邻居家的路由器中拉的一条超五类网线通向家里的,可是移动设备不能接收到WIFI信号,即使接收到了信号也是非常的弱,因此有人给我提出了双路由器级联扩大SSID信号范围。所以我们就来说说双路由器级联物理连接,路由器设置方法。不仅快捷网络信号也足。

  双路由器级联,就是两个路由器连接起来达到信号扩散的目的,使得更多的人在不同的位置接收到无限信号,当然,这两个无线路由器都是加密的,否则,影响到我们的网速就不好了。

路由器设置方法

  两个无线路由器级联顺序如下:ISP(电信运营商)—光猫(调制解调器)—无线路由器——无线路由器(或电脑设备)—电脑设备。可能这样说太笼统,网线如何插的想必是大家更关心的,具体的两个无线路由网线解法:我们将两个路由器命名1和2, 1无线路由器WAN口接从调制解调器出来的网线,1无线路由器的LAN出去的网线接到2路由器的LAN,切记这种方法2无线路由器的WAN在级联中是不用的,许多设置不成功的人不是设置问题,而是物理连接的不正确。路由器的几个端口会平分流量,而交换机是不会分流量的,级联的接法是所有的端口平分流量,1和2路由器组成的是一个局域网。大家应该都知道,当我们使用一个无线路由器的时候,会设置一些参数,让路由器自动拨号上网,双路由也是需要设置一些参数,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一个路由的设置网络技术是行不通的,会导致第二个无线路由不能够使用,下面就来告诉大家如何设置,让您的无线网络设备信号增强。为了把两个路由器分开,我们给它们进行编号,1无线路由器和2无线路由器。

路由器设置方法

  首先,我们先设置1无线路由器。

  然后,我们把1无线路由器设置好把它拔掉所有的线放置一边,进行2无线路由器的设置:(1)设置无线网络安全,采用WAP/WAP2模式,SSID无线广播修改成自己喜欢的名字(不改记住也可以)(2)然后找到“DHCP服务”在是否开启中“否”打对勾,点击确定,这样就关闭了DHCP服务(3)进入到LAN口设置,默认的地址可能是:192.168.1.1,这里设置要和1无线路由器的LAN地址不同。如果1路由是192.168.1.1,我们2路由设置192.168.0.1即可;如果1路由lan地址是192.168.0.1,我们2路由lan地址设置192.168.1.1即可,这样做是为了两个路由的IP不在同一网段起冲突。

  以上便是两台路由器级联 路由器设置方法的全部内容了,最后给大家说一下设置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进行2路由设置的时候,每一步都会提醒路由重启才生效,如果大家按这个顺序设置只需要进行重启一次,如果不是刚刚说的顺序可能会遇到重启2次以上的情况,切记两个无线路由LAN口地址一定不要在同意网段,设置完成之后,就可以安心的进行综合布线了。

网友A:
楼主您说的   这样做是为了两个路由的IP在同一网段起冲突。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说的   这样做是为了两个路由的IP在同一网段起冲突。
是什么意思啊

这样做是为了两个路由的IP不在同一网段起冲突。

网友:
非常苦,不过太复杂了

网友:
哦,明白楼主的意思了

网友:
对新手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