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笔记本屏幕码片怎么识别

楼主(2016-01-04):
笔记本
屏幕码片怎么识别 第一次刷这个东西 所以不知道怎么搞 有什么工具可以识别吗 屏幕是LTN133AT08
笔记本

网友:
路过看看!屏码片 什么东东

网友:
码片就是跟主板BIOS心片一样8个脚,,小一点,跟内存上码片一样大小,看看内存就知道了,说穿了就是容量小BIOS心片

网友:
你为啥要搞它

网友:
可以拆下来飞线到编程器上可以读写的。

网友:
在屏上,八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