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2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是不是显卡问题,修过的便宜请说下 谢谢

楼主(2016-01-04):
富士通LH532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是不是显卡问题,修过的便宜请说下 谢谢

网友:
拆机查看比较直接点!看看EC

网友:
修好了 是Q57三极管坏了 屏线接口旁边

网友:
富士通的机器很少啊,

网友(2016-10-18):
那个q57是什么作用 的?》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弄呢  修好了也是奇迹

网友:
这种板子不好修吧

网友:
这样都能找到 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