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5

楼主(2016-01-04):
主板故障是开机 档logo  联想就不走了  重启也没发   显示 吧能换的都换了  故障照旧  裸点主板 故障依旧   打了下供电 大概都正常    放电刷bios   都依旧  最后果断换南桥 结束战斗

网友A:
原装主板卡LOGO很多的是桥的问题

网友B:
果断南桥,真干脆

网友:
肯定是GB的桥

网友:
这现象南桥坏的几率在89%,5%是声卡,5%是BIOS,1%是网卡

网友C:
确实是GB的  我也有一张他这个板子 。  PCIE A11 只有1.8V  换南桥解决。

网友:
卡LOGO好多都是USB这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主板卡LOGO很多的是桥的问题

是啊 笔记本 eb的南桥 换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南桥,真干脆

在不好  我就叫客户换板子了 修台式机花 太多时间 就没意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GB的  我也有一张他这个板子 。  PCIE A11 只有1.8V  换南桥解决。

a11  复位吗  修的仔细 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11  复位吗  修的仔细 哦

是啊  PCIE复位啊 。 万用表测试是1.8V左右电压。 示波器测试是方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啊  PCIE复位啊 。 万用表测试是1.8V左右电压。 示波器测试是方波。

复位可不是方波,它是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位可不是方波,它是个电压

不 正常的时候就是个方波。  正常的时候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