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后置摄像头不能拍照,前面的可用。如何检修

楼主(2016-01-04):
自已朋友上述苹果5S手机后置摄像头坏了,花了300个大洋修了回来,一周后后置摄像头仍无法用,无解?请大有帮忙分析下?

网友:
先查后摄像座子4组供电,一般都是PP1V2容易没电压,U13玻璃芯片坏的多,可以直接拆掉短接。

网友:
拆U13注意不要用风枪,离码片太近。直接拿烙铁干掉。

网友:
CPU坏了,老化,或者是修过的货

网友:
后置摄像头不能用,手电筒能否打开。

网友A:
手电筒可打开,也换过摄像头了。

网友:
摄像头切到后置是紫色 还是黑色

网友:
排除摄像头本身坏的查看后摄像头座子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6-03-03):
引用 网友A:
手电筒可打开,也换过摄像头了。

后置摄像头的座子通道,再打开摄像头测量摄像头的几个供电正常不。

网友A:
谢谢迅维老师解答了。我是迅维笔记本远程学员,昨天有人送修三星手机,   型号为SM-G3819D,不良故障为手机示机后屏能显显中国电信,约一分钟后手机不断自动重启,不知如何修和分析它。现在对手机也感 兴趣,后面打算一个课目一个课目来学习,帮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迅维老师解答了。我是迅维笔记本远程学员,昨天有人送修三星手机,   型号为SM-G3819D,不良故障为手机 ...

可以先看看能不能进recovery或者fastboot,能的话先双清或者线刷再看看什么情况。如果是刷机导致的故障,有可能是刷机包错误或者制式错误会有这情况,如果是用着突然就这样,有可能是硬件问题或者系统问题。建议还是先试试能不能刷机再排查其他原因,不管电脑还是手机,启动故障一般都是先着手系统软件等方面再检测硬件的吧。当然,你也可以先初步诊断硬件方面看看有没有掉件或者元件烧毁等情况再回去检查系统。

网友:
先确定是摄像头的问题 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三星手机內自带系统也无法恢复重装啊。

网友: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可能是缺供电

网友:
对照图纸慢慢来 一步一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看看能不能进recovery或者fastboot,能的话先双清或者线刷再看看什么情况。如果是刷机导致的故障, ...

不管用什么方法修都可以的,一般都是先易后难。

网友:
这个很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