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40搞了半天是个屁

楼主(2016-01-04):
三星的r440同行送修的,这家伙菜刀一个不怎么回修,就拆拆换换的技术,板子他没动,拿过来说不加电,我店里的师傅看了下说是不加电,但是时好时坏的,害亮了一次,有时候还加了一次电亮了,最后干其他的了,说是BIOS的问题有可能,这几天下雪闲了就看看吧,上图这个板子没有找到图纸,找了半天没有和这个料位都对的上的一样的图纸,开始看发现少了个电容,问了我店里的师傅说是他去掉的,换了个试过了没用,我就拿过来装上了,现在看是加电,结果不对啊,多按几次开关总是有几下能加上点,加电一般到0.6左右掉电,我看了下cpu旁边有个,nec的大电容,是不是这个东西的缘故,说也是怪了,我去了cpu上电到0,32,掉电了试了几次有时候0,7,有时候0,32,难道真的,管他呢换了再说吧, 我去涛声依旧,这下有点不好玩了,开始琢磨吧,加电点掉,基本上都是到0.7就掉了,用表看是一个个的电感对地阻止,L503.301 / L7,532 / L3,11 / L6.2 / L1,11 / L5和L4,123  /L2,549.感觉这个内存跟前这个L6的对地很低啊,管他呢试试吧,断开电感自己电流表调个1.5看看功耗,正常啊不短路,这个基本就排除了,加电量电压吧,这个板子待机的时候3、5v的电感是没电压的,L7和L503按了开关后是正常的,看来待机电压用的是线性输出。按开关有时候加电有时候不动,加电的时候多一些,加电瞬间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我去没图纸头疼了,论坛上都转了转好多人换板子了,说修不好,我去心里凉了半截子,就这样下班了,一下午没折腾出个样子很不爽,催的还着急,今天一早上过来,来的早他们都没来,最近天很冷,都没什么人,我一个人坐在这字跟前,就开始死盯者这块铁板,到处看突然 电源接口跟前有点不对劲,反过来一看我去一个针都氧化的红红的一片,随手抄起手边的镊子看是一阵猛戳, 烙铁还没开,打开烙铁等了会儿,上点锡,加电电流一阵狂奔,我c这是的心理啊,又喜又恨, 显示器的左上角有个光标不是很清楚,TMD最后是个屁,还是一大早脑子好使,有灵感,修板子的都tmd别睡懒觉,一早上再点起来,别tmd都把灵感耽搁在床上了。

网友:
TMD最后是个屁,看来是让屁熏得都氧化了。

网友A:
这地方氧化了应该没有公共点电压?

网友:
公共点的电压应该很低的吧

网友:
自己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这个机器怪就怪在掉电后它还有待机电流0,01,再开机还能加电,加电掉电,估计短的不彻底氧化后没有接触的很微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地方氧化了应该没有公共点电压?

有的,每次都有,待机一直都是0,01要不然不会走这么多弯路啊 公共点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口虚汗导致掉电的还真是少啊

网友:
关键起的早就是好~~早起虫儿被鸟吃 一点不假

网友:
*脏话*,这种情况还真是罕见

网友:
早上灵感确实好,熬夜修板有时候确实会秀逗。

网友:
很罕见。  还是不够细心。烦躁了,静下心

网友B:
电源口虚焊,下次注意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口虚焊,下次注意擦看

症状太迷惑人

网友:
修好了就好,不然真是会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