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171 进水机,无电压,简单维修过程

楼主(2016-01-04):
ACER V5-171 进水机,无电压维修过程
主板正面 图1

主板反面 图2

板号     图3

故障:开机无显示。
此为进水机,虽然进水,但未氧化,简单洗一洗水渍,测量全板各大供电无对地短路,于是上电,上电电流才0.04A,肯定哪里电压没出来,测各大供电电压,发现电感PL12,PL10,PL14无电压,看图纸分别为, +1.05VSP , +VCCSAP , +CPU_CORE 看图4 图5 图6

按照时序,先修+1.05VSP供电,简单的测试了下芯片TPS51212的开启跟供电,都正常 图7

直接换了个芯片,由于找不到一样型号的,最后换了个TPS51218上去,电压出来,看图8

但是电流只上到0.08A 图9

明显不对,再次测量其他供电电压,发现 +VCCSAP , +CPU_CORE 还是没有产生 看图10 图11

没办法,继续修吧,照时序先修 +VCCSAP 电压,查芯片SY8037工作条件发现,供电正常,但是无开启 图12

看图发现开启信号名字叫 +VCCSA_EN,是由前面+1.05VSP正常产生之后,芯片TPS51212 1脚会发出 PG信号 VCCPPOWERGOOD 经过0Ω电阻 PR90 转换而来 看图13 图14

仔细测量之后确定 PG 信号 VCCPPOWERGOOD 没有,打对地阻值发现只有 5欧姆,我了个去  看图15

难道换上去的芯片也是坏的?拆下来测量发现还是短路  看图16

剩下最大可能就是芯片SY8037了,断开电阻 PR90 测试,一端无穷大,芯片那端为 5Ω 看图17 图18

果断拆下 SY8037 芯片,不短路了,换个芯片上去,电流一路狂奔上0.39A 图19

各电压都出来了,断电上内存,久违的画面出来了  图20

                  [fly]  ------原创:蓝冰心[/fly]

网友A:
进水机部分还是比较好修的,故障一般都在腐蚀地段

网友B:
沙发是我的。(*^__^*) 嘻嘻……   进水导致SY8037芯片短路?  还好不烧个大黑洞给你。  按时序走还修得真快呀

网友C:
那也要看哪里进水,是一处还是多处,有的进水不是那么好修的啊

网友D:
只能表示 你的 料件挺全啊 都是换 我这边不肯买芯片 都要自己拆料板耽误时间啊

网友E:
好强大的楼主····对时序又了解,好羡慕啊 什么时候才可以有你一半的功力。

网友F:
分析到位,时序清晰,芯片损坏导致短路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沙发是我的。(*^__^*) 嘻嘻……   进水导致SY8037芯片短路?  还好不烧个大黑洞给你。  按时序走还修得真快 ...

烧个大洞就直接好看了

网友G:
楼主那个应该是0.08的开机电流,后面我看你0.3亮了,前面0.8没亮吓我一跳。

网友:
图文并茂,标准的教程贴 精华奉上

网友H:
看你发的贴,经验是蹭蹭往上涨啊

网友:
细心加上认真等于成果

网友:
好帖必须收藏,说不定以后用得着,现在肯定是用不着的,哈哈哈,现在不会修本本

网友:
楼主芯片很多啊手上都有

网友:
跟楼主学习啦

LIJUN911025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I:
难道是没焊好 所以对地值那么低

网友J:
这二芯片应该还是进水搞坏的。

网友:
理论知识清晰,修机快

网友:
楼主的帖子讲解的好详细,给力。

网友:
遇到的进水的机子能修好的不多

网友:
有图有真相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图文精华,好贴,这个必须加精

网友:
进水的机细心还是好修的

网友:
哦 还得有图纸

网友:
图纸加维修思路,维修少走弯路,好贴。

网友:
这问题看着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给力啊!多谢分享经验,已经加分鼓励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部分还是比较好修的,故障一般都在腐蚀地段

腐蚀严重的,一般都直接换板,太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K:
腐蚀严重的,一般都直接换板,太耗时间

你学我了吧,我有3不修
严重进水机不修
严重摔伤机不修
严重二修机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沙发是我的。(*^__^*) 嘻嘻……   进水导致SY8037芯片短路?  还好不烧个大黑洞给你。  按时序走还修得真快 ...

烧个洞,直接换板,这种板子小,一般都会烧到板层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要看哪里进水,是一处还是多处,有的进水不是那么好修的啊

进水一处,但是没氧化,洗洗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只能表示 你的 料件挺全啊 都是换 我这边不肯买芯片 都要自己拆料板耽误时间啊

修这个板子就是从料板拆的,刚好有个一样的料板 ,说到料件,我们这里确实比较齐全,需要就买来备着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好强大的楼主····对时序又了解,好羡慕啊 什么时候才可以有你一半的功力。

各有所长而已,我什么时候显示器电源板等等有你一半功力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析到位,时序清晰,芯片损坏导致短路不出电压。

恩,就是照着电压时序来咯,没供电就查EN先咯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这个板子就是从料板拆的,刚好有个一样的料板 ,说到料件,我们这里确实比较齐全,需要就买来备着

不要这样说 我特么蛋疼 经常改东西 还不是料件不足弄的

网友:
思路清晰,蛋定自如,,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你发的贴,经验是蹭蹭往上涨啊

你都懒得发帖,我看你帖子经验也是蹭蹭往上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没焊好 所以对地值那么低

第一个换掉的芯片焊好了,电压都出来了,是后面的芯片拉低了好不?难道我的帖子讲的还不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二芯片应该还是进水搞坏的。

恩,不用怀疑,就是水水引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那个应该是0.08的开机电流,后面我看你0.3亮了,前面0.8没亮吓我一跳。

我发帖子的时候有时会留个错误,就是为了看看谁比较用心看我的帖子,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都有类似这样的坛友指出,我都是加分感谢

网友L:
蓝背心又捡漏了,又捡了个精华
帖子质量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M:
很好,非常不错,版本辛苦了,写一篇这样的文章估计要比修一块这样的主板花费几倍的时间。非常赞,谢谢分享!

网友N:
进水的机器也不是那么容易修的。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有些是查不出来的。一个小小的电阻有问题,就有可能导致不开机。楼主,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蓝背心又捡漏了,又捡了个精华
帖子质量不错,图文并茂

来骗点分,不要揭穿我嘛!哈哈

怎么说,对于小白还是有用的,一步一步的写的还算详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好,非常不错,版本辛苦了,写一篇这样的文章估计要比修一块这样的主板花费几倍的时间。非常赞,谢谢分享 ...

写这帖子肯定比我修这个板子花时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N:
进水的机器也不是那么容易修的。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有些是查不出来的。一个小小的电阻有问题,就有可能导 ...

氧化腐蚀的机器就难搞了,昨天来了个苹果的机器,芯片都氧化了,刷刷后,芯片引脚都没了,我这也没料板,都不想动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氧化腐蚀的机器就难搞了,昨天来了个苹果的机器,芯片都氧化了,刷刷后,芯片引脚都没了,我这也没料板, ...

是的,我现在遇到进水严重腐蚀的 都要先拍个照片出来,在用棉签慢慢洗,都不敢用刷子洗了 就怕掉零件 没有对比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是的,我现在遇到进水严重腐蚀的 都要先拍个照片出来,在用棉签慢慢洗,都不敢用刷子洗了 就怕掉零件 没 ...

氧化腐蚀了,用棉签能弄得干净吗?那要花多长时间去处理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所以机器维修起来感觉很容易,不过要是所有的机器都是这样好修就好了啊。

网友:
新手学习中,受益匪浅

网友O:
是VCCSA的芯片坏了导致开启到电阻对地短路吗   电阻左边5欧是正常滴?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氧化腐蚀了,用棉签能弄得干净吗?那要花多长时间去处理啊

那也没有办法,耐心点总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VCCSA的芯片坏了导致开启到电阻对地短路吗   电阻左边5欧是正常滴?

恩,VCCSAP芯片坏了,拉低了自身的开启,左边电阻5欧姆就是说VCCSAP芯片这边5欧姆,不正常,右边那边是1.05供电芯片发出的PG。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那个应该是0.08的开机电流,后面我看你0.3亮了,前面0.8没亮吓我一跳。

大神发放的福利啊。

网友P:
tps51212换的有点草率,别的还是很严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N:
那也没有办法,耐心点总有收获的

还一个  耐心点总有收获 ,确实对待不稳定的机器还有进水机一定要耐心,为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P:
tps51212换的有点草率,别的还是很严谨的

还行吧,简单的测量了供电跟开启,外观无掉件,基本都是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发放的福利啊。

只有认真去看帖子,才会有所收获,有些可能你觉得简单,看多了,总有些地方是自己有兴趣,让自己记忆深刻的

网友:
有时序就是好 一步步来

网友:
版主发帖支持一下实在是太nice了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还一个  耐心点总有收获 ,确实对待不稳定的机器还有进水机一定要耐心,为你点个赞

版主呀,我现在就遇到难题了,第一次遇见山寨小麦2的机器,没有图纸,不出3V5V,也不知道是开机出现待机,还是怎样。头大呀。

网友:
修的思路很好。有理论事半功倍

网友:
时序了解的很清楚,时序了解了维修就一目了然

网友K:
引用 网友N:
版主呀,我现在就遇到难题了,第一次遇见山寨小麦2的机器,没有图纸,不出3V5V,也不知道是开机出现待机 ...

先看下主供电出来没有,出来了再去找待机芯片的PDF,没有图纸,只能找PDF了,山寨麦本本吗?有听说过,没修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先看下主供电出来没有,出来了再去找待机芯片的PDF,没有图纸,只能找PDF了,山寨麦本本吗?有听说过,没 ...

主供电出来了,就是待机上面没有PDF 芯片编号是20-1j
我都不想弄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先看下主供电出来没有,出来了再去找待机芯片的PDF,没有图纸,只能找PDF了,山寨麦本本吗?有听说过,没 ...

版主山寨机器已经搞定了,待机芯片的VIN电压不足。强拉把电容烧了。量了下没有别的短路,把电容去掉直接主供电飞过去可以开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第一个换掉的芯片焊好了,电压都出来了,是后面的芯片拉低了好不?难道我的帖子讲的还不够详细?

哦哦 我还以为你那电阻在发pg那芯片那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主供电出来了,就是待机上面没有PDF 芯片编号是20-1j
我都不想弄了。

找了下,这个代码找不出是哪个信号的,看来难搞  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N:
版主山寨机器已经搞定了,待机芯片的VIN电压不足。强拉把电容烧了。量了下没有别的短路,把电容去掉直接 ...

这就是耐心细心修出来的,那个电容还是要补上的好,高频滤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哦哦 我还以为你那电阻在发pg那芯片那边呢

恩恩,有思考才会有进步,断开线路测两边这种方法是常用的

网友:
还算比较顺利啊  支持楼主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就是耐心细心修出来的,那个电容还是要补上的好,高频滤波用的

额 我都装起来测试了 不管了 下次坏了 在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额 我都装起来测试了 不管了 下次坏了 在装吧

不装也没事,照样用,就是装上怎么说都会好点 呵呵,BIOS备份一个咯,免得又遇到 哈哈

网友N:
已经备份了 南桥BIOS是2M EC竟然是4M 搞不清楚

网友:
      我感觉进水有时候也是比较好修的,故障基本就在那一块,成功率比较大

网友:
楼主时序清晰,VCCSAP是总线供电吧

网友:
按照市续修,修的很好,从待机修到系统代理供电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已经备份了 南桥BIOS是2M EC竟然是4M 搞不清楚

一般都是小的是EC或者ME,大的是南桥

网友:
按时序走,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各有所长而已,我什么时候显示器电源板等等有你一半功力就好了

惭愧啊···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希望我也能修好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和我一样的 哈哈

网友:
好帖必须收藏,说不定以后用得着

网友:
最后弹来弹去的文字是怎么编辑的。。。

网友:
这等贴子,对我这种入行不深的小白来说,就是教程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我昨天也接手一台进水的,但是氧化严重,,一堆的电容电阻腐蚀掉了,,各大供电更是一个没有,修了半天最后的1.5V死活不出,短路点找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放弃了!!要是有楼主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
一般我都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还是挺认真的。。。加分

网友:
大神啊 这多么信号 很多都不懂

网友:
问下楼主SY8037是不是就一个转电压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