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二修机联想G455开机不显

楼主(2016-01-04):
同行送来两台笔记本,一台G455一台CQ40.
先说G455:
同行说G455的修过,看一下,修不好就算了。二修机就没有先加电,怕被动了手脚或有短路。于是拆机先,拆下后盖和散热器,瞄了一下,因为这款机子北桥喜欢罢工。果然一看北桥边的耦合电容已被上家搞的乱七八糟,板子好像还有点鼓包,大冬天的心里有点凉凉的。。。好几对小电容已经不在其位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拆下裸板 把电容补齐,补电容的时候出现意外,有一颗电容的焊盘脱落,没办法只能两端飞线。接着再小心的用风枪把北桥转圈加热一下。然后通电一试,居然亮机了。赶紧断电,北桥周边特别是补电容的那一侧盖上隔热胶纸,上焊台加焊OK。  ----接电开机,进系统时掉电,再开进系统时花屏,然后灰屏。------难道是北桥坏了,还是板子鼓包有断线还是显卡呢??   有点纠结,还是把显卡再吹吹吧,排除一下再说,懒的再上焊台了,直接用风枪加焊膏加焊。 -------加焊后再试,不掉电不花屏,确定凶手是显卡引起的花屏掉电。
总结:此二修机的上家是个坑人的家伙,影响维修界的声誉!搞破坏也要隐秘些嘛。。。此机正常待机0.01,2.0左右亮机,通病是北桥易虚焊,此机显卡也虚焊。

另一台CQ40故障是暗屏,外接有显示。拆机测屏线接口的屏供电背光开启等均正常----》可能是高压条或灯管故障----》用自制点灯管工具点一下灯管不亮----》凶手就是灯管了,更换灯管亮机正常。

发贴新手,请大家多多关照,多多给点分哈没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