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智能扫地机器人?

楼主(2016-01-04):
如何选购智能扫地机器人?

  目前市面上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品牌很多多,究竟那款智能扫地机器人清扫能力好,下面小编总结了一些小经验,以供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首先我们先了解智能扫地机器人的基础结构图:

如何选购智能扫地机器人 图一

  从上图的扫地机构造来看,大多数的扫地机采用框架式结构。从下至上分隔成三个空间:第一层装配各运动部件的驱动电机、传动机构;第二层为垃圾存储空间;第三层装配机器人控制系统、接线板、电源电池、开关等。

  那么,选购扫地机器人的应该从那几方面进行考虑呢?

  吸尘能力是智能扫地机器人第一个重要指标
  吸尘能力的强弱,主要由清扫部件,清扫效率,吸尘电机三部分决定的

  一、清扫部件
  第一种单吸口:单吸口扫地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是清扫毛发,家里有要宠物和长发妹妹的非常适用。单吸口扫地机器人主要靠吸,如果吸尘电机吸力不够的话,清扫能力就大打折扣。

  单吸吸口有浮动单吸口、固定单吸口及小吸口三种类型。

  浮动单吸口类型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可以根据地面的凹凸情况上下浮动吸口,使得吸口紧贴地面,其吸力静压值可达固定单吸口的3--5倍,秒吸灰尘和颗粒垃圾毫无压力。

  固定单吸口式智能扫地机器人因吸口与地面有一定距离,吸力没有浮动单吸口强大,对微小灰尘的吸取清扫能力相对差些,但应付一般的垃圾基本上没问题。

  相对以上两种吸口,小吸口的智能扫地机器人无论是单次吸取的灰尘容量还是对灰尘的吸取能力都大打折扣,算是智能扫地机器人中的低端产品。该类型产品价格一般比较低,但性能......你懂的。一般不推荐采用。

如何选购智能扫地机器人 图二

  第二种主刷清扫系统拥有主刷清扫部件的扫地机器人,通过主刷高速旋转可以扫起被静电吸附在地面上的灰尘,清扫能要优单吸口扫地机器人,同时主刷仿缠绕设计不好的话,长发扫地机器人最大的敌人。

  智能扫地机器人款型一般可分为浮动主刷及固定主刷。

  固定主刷固定主刷和固定单吸口一样,不容易贴合地面,故不容易将地面清扫干净。相较于浮动主刷,在清理颗粒垃圾时效率稍差。

  浮动主刷和浮动单吸口紧贴地面吸力更大的原理一样,浮动主刷也可以根据地面的凹凸不平来调节主刷升降,从而达到紧贴地面强力清扫不错漏垃圾的目的。

如何选购智能扫地机器人 图三

  第三种多主刷清扫系统是指一个智能扫地机器人配备多个主刷,市场上主流的多主刷设计有V形扫刷设计,对夹式扫刷设计。V型扫刷设计单次清扫的面积最大,对光滑地面,普通地板的灰尘杂物清理能力比较强,能很好适用于中国式家居环境。对夹式扫刷对长毛地毯的清理能力不错,适用于铺设了地毯的家居环境,在欧美使用较为广泛。

  另外,主刷实用的材质会影响使用寿命,一般采用的是尼龙纤维毛刷+金属主刷架的材质主刷容易清扫毛发,清洗简便也不易损坏。而为节省成本采用了塑料主刷刷架的机型,不仅容易损坏,而且容易缠绕毛发,清洗起来比较不方便。

  二、清扫效率
  除主刷和吸口之外,最影响机器的清扫效率的当属边刷了。在清扫面积上,双边刷的扫地机器人单次可清扫的面积直径可达35CM,而单边刷只有20CM。同样的房间面积,双边刷要比单边刷机型工作效率高1/3。

如何选购智能扫地机器人 图四

  三、吸尘电机
  吸尘电机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扫地机器人吸附灰尘、垃圾的能力。一般好的吸尘电机转速高,吸力大,寿命长,噪音小。目前市面上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品牌吸尘电机区别较大。无刷电机,转速比较高,寿命长。目前扫地机器人使用的最好的电机是日本NIDEC无刷电机。

  清扫路线是智能扫地机器人第二个重要指标
  目前扫地机器人清扫路线分为:规划上式和随机式。

  随机式清扫模式:扫地机器人感知四周的环境随机的行走清扫各个区域。

  规划式清扫模式:扫地机器人感知四周的环境,然后规划行走的路径,有效地遍历各个区域,完成各个区域的打扫。

  规划式清扫模式的行走路径方式:螺旋式行走模式,S形行走模式,五边形行走模式

  我们在选择扫地机器人必须了解其使用的清扫模式,如果只有其中一种随机模式的话就必须果断PASS,拥有以上所有模式的产品才能称为合格的扫地机器人。不过也有部分国产扫地机器人把向左转、向右转、原地打转都当成一种行走模式只是掩耳盗铃。

  紫外线杀菌功能是扫地机器人第三个重要功能指标
  做为清洁工具必须在清扫同时有效查杀地面螨虫细菌,保护家人健康。所以购买指南扫地机器人的时候必须认真查看是否有安装“冷阴极紫外杀菌灯”。

  紫外线消毒灯分为冷阴极紫外线消毒灯管和热阴极紫外线消毒灯管,他们的区别在于

  1、热阴极紫外灯使用钨丝做阴极主体,其表面涂敷低逸出功金属氧化物。在热阴极紫外灯工作寿命期内,氧化物有化学和电化学中毒问题,因此灯的寿命一般仅1000小时左右。冷阴极由纯金属片做成,没有中毒问题,因此其寿命比热阴极灯提高5~10倍。

  2、热阴极灯的钨灯丝在高温中再结晶,成颗粒状结晶后变脆易断,不耐振动,不适合用在车、船、飞机等有强振的环境中。冷阴极无此问题,适合车、船、飞机等有强振的环境中使用。

  3、采用特殊工艺后,冷阴极紫外消毒灯的辐射强度比热阴极紫外消毒灯的辐射强度高了2到3倍。消毒有效距离和杀菌率都要高很多。

  4、一般认为冷阴极紫外消毒灯比热阴极紫外消毒灯的功率利用率低,通俗话说“费电”。但采用特殊工艺后实际上功率利用率反而提高了。

  电池是智能扫地机器人第四个重要功能指标
  电池是扫地机器人的能量块火种,是扫地机器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扫地机器人一次能工作多久,清扫面积大概有多大,都是和电池的质量和容量有关。既然电池这么重要,那我们要怎么选择电池呢?

  在这里总结下电池识别方法:

  1、电池容量要大,电池容量要大,很多厂家标榜智能扫地机能工作120分钟,一次清扫150个平方以上,实际电池容量却只有1800毫安,这样以没有参考标准的宣传是严重的欺骗消费者,所以选择扫地机器人时直接问电池容量即可。在实际工作中,1000毫安的电量机器人的工作时间大概是40-50分钟左右,市面上主流机器的电池容量在2000毫安到3000毫安之间。

  2、电池的品质也非常关键,部分品牌机器人为了节约成本使用的杂牌小厂的电池,不但使用寿命短,而且安全性和稳定XD没有保障,所以消费者一定选择品牌irobot、Proscenic国外品牌扫地机器人,众所周知日本是对家电产品电源和电池的品质要求最苛刻的,台湾Proscenic扫地机器人在日本市场的销量不俗,品质比较有保障。

  3、也是最困惑消费的问题,扫地机器人为什么不使用锂电池,因为扫地机器人的吸尘电机是高频效工作的,锂电池在长期高频效工作下非常容易鼓胀变形,大大缩短使用寿命哦。锂电池体积小容量大在电子数码产品中使用的非常广泛,但家电类产品中中却很少有使用锂电池。这也是扫地机器人主流品牌一直坚持使用镍氢电池的原因。选扫机器人时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机器,不能盲目轻信商家宣传。

网友:
智能机器人 这么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