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子秒杀一例

楼主(2016-01-04):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技嘉板子
检测:首先目测没有明显损伤,开始插电,检测卡卡c1,
维修:(主板上的3代内存),测量内存电压1.5V正常,由于技嘉版子BOIS容易丢失,所以第一反应就是刷BIOS,但转眼一想不妨量一量236脚有没有3.3v,果然236脚电压3V,果断飞线跑码亮机

网友:
这真是实实在在的秒杀,

网友:
这种帖子就别发; 。拿不到分的

、骄傲哥哥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C1就是内存咯

网友A:
谢谢LZ,小白学习了

网友B:
内存没有3.3V是好修。有图更好修

网友:
这样的情况 修好很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有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没有3.3V是好修。有图更好修

SPD无电压。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LZ,小白学习了

你这样回复有点灌水的嫌疑哦

网友:
这样的问题比较多,下次会试试了!

网友C:
我想知道这飞线飞到哪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这飞线飞到哪里的?

电源橙色线接口3.3V测试点。

CBR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橙色线接口3.3V测试点。

谢谢!能理解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就是这么好

网友:
3V应该是能过内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橙色线接口3.3V测试点。

请问D3内存的SPD电压都是取自橙3.3v吗?

网友:
问同楼上菜比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