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独显,半个小时掉电

楼主(2016-01-04):
刚开始是,不触发,3,5v持续有,换了个d95280还是一样,刷了个bios好了,但是看半个小时电影就掉电,cpu供电, 温控。3,5v开关电路改过,温度也不高,都弄了,还是看半个小时掉电,看到论坛有很多这个问题,都没解决,是bios的问题吗?有解决的这个问题的bios吗?ec也换过。求助啊
cpu
不触发
cpu供电

网友:
楼主有没有加焊桥试一下,可能虚焊的原因引起的吧。

网友:
EC换过的话 刷BIOS哦 这个机器半小时掉电 是BIOS 我遇到过 EC有程序的吧 这个机器 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