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兴nuoio手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6-01-04):
如题,中兴nuoio
手机
显示LOGO后几秒内重启,反复如此,是哪里问题?
手机

网友A:
接可调 电源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可调 电源试试先
取掉电池接可调一样,电流也随着从0到0.3A左右上下跳变。电池有电,好的。

网友:
这故障搞错了,没有问题,只是SIM卡座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