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QFN封装芯片技巧和方法

楼主(2016-01-04):
步骤1 先给板上芯片的焊盘上锡,2是然后给芯片底部上锡,这个上完锡后要弄平,尽量减少锡,但不能没有。3调整热风枪温度,实际出风大概在240度左右,因为风枪质量不一样,根据实际情况调节。4是把芯片放到焊盘上,一定要放正,然后用热风枪对着它吹,速度要均匀,直到锡溶化,一般20秒内。最后一步用烙铁给芯片侧引脚上锡。

新手上路,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盼望已久的分析终于出现了,实在高兴。
在第三幅图片中,是不是用吸锡线在吸多余的锡渣?
在第三幅图中,是用镊子在旁边测一下是否有空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盼望已久的分析终于出现了,实在高兴。
在第三幅图片中,是不是用吸锡线在吸多余的锡渣?
在第三幅图中, ...

自己理解,第三幅图是用烙铁拖平或加焊膏清理芯片底部。

网友B:
喜欢搞这种(需要接地的),讨厌搞那种中间空白的(不接地的那种),比较花时间对齐引脚

中间那里加适量的锡,松香,直接风枪吹,自己就能对好位,IC整体还能有一点点悬空,好最后补焊

网友:
我也是這樣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喜欢搞这种(需要接地的),讨厌搞那种中间空白的(不接地的那种),比较花时间对齐引脚

中间那里加适量 ...

你说在中间接地的地方适量加此锡,这里所谓的适量是指焊锡平焊盘底部吧?但是焊盘底部本身已经有焊锡,还加上去这样不是突出来了吗?

再有,你说你喜欢焊这种中间接地的QFN芯片,是否是因为是会自动对正脚位?你说它会自动对正脚位,我感到相当惊奇??????为什么它会自动对正脚位?它的引脚又小又短,还缩在里面,看不清。有时碰到有一小部分翘起来,和底部不重合。
  这个时候只好重新又用风枪又对着这个地方吹,上面用镊子轻压,但是一般来说只是限于15----20秒内完成,结果还是有些地方翘起来。
有时想到拖锡,但是又出现引脚连锡,因为它的引脚短的缘故,极不容易拖开焊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在中间接地的地方适量加此锡,这里所谓的适量是指焊锡平焊盘底部吧?但是焊盘底部本身已经有焊锡,还 ...

千万别用镊子去压它,而是轻轻触碰或者拨动,只要中间部分有合适的松香和锡,风枪不要开猛了,300度左右吧,风力中5----6,关键还是风枪的功率

网友C:
焊接  多多联系  不需要什么太神秘的技巧  就是熟能生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用镊子去压它,而是轻轻触碰或者拨动,只要中间部分有合适的松香和锡,风枪不要开猛了,300度左右 ...

多谢,还想问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想定位的时候,要用镊子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焊接  多多联系  不需要什么太神秘的技巧  就是熟能生巧

我焊坏了不少的芯片,都没有摸着门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还想问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想定位的时候,要用镊子压吗?

任何时候都不要去压,

先给板子预热,感觉差不多预热好了,就用镊子把IC夹上去,注意尽量不要歪,继续风枪吹(注意风速和温度,悬空的距离),

认真观察锡是否变色,熔化,再慢慢拨动IC并校正位置,对好位置后让它自然冷却30秒左右吧,再用烙铁去焊接4个方向的引脚,(先焊接有接地的那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焊坏了不少的芯片,都没有摸着门道

高质量的双面板用400度---420度,60W的恒温烙铁去焊接,3秒---5秒

差劲的单面板用300---320度,60W的恒温烙铁,3秒搞定

关键还要看焊接什么点或者什么料,有接地的那一面还要预热好再焊接

锡线嘛,我反正在厂里用习惯了无铅的1.0mm锡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任何时候都不要去压,

先给板子预热,感觉差不多预热好了,就用镊子把IC夹上去,注意尽量不要歪,继续 ...

能不能说下为什么要先焊接有接地的那一面?还有能在3----5秒的时间内焊接4个方向的引脚吗?不会出现连锡的现象吗

网友:
先上锡是要的,不过吹上去的时候,有时吹十几秒,昨天焊了三个RTL8111E才好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下为什么要先焊接有接地的那一面?还有能在3----5秒的时间内焊接4个方向的引脚吗?不会出现连锡 ...

接地的脚冷却的快啊,不先焊接好它,根本保证不了最后来焊接它时的焊接质量

3-----5秒指的是焊接单个方向的时间,还要脚数不多,10个以内,

我的烙铁功夫还过得去,关键是预热好了,我再手工焊,是绝不会连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焊坏了不少的芯片,都没有摸着门道

········焊坏的  基本上没有  有吹爆的   风枪吹爆的有

网友:
   这个确实需要多多练习,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的

网友:
好好学习,达到熟练,多多动手,O(∩_∩)O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在中间接地的地方适量加此锡,这里所谓的适量是指焊锡平焊盘底部吧?但是焊盘底部本身已经有焊锡,还 ...

兄弟,我们拆下芯片的时候,芯片焊盘都要加有铅的锡,这个是易于重新换新的芯片上去,温度可以不用那么高了,吹5秒基本熔化.中部底盘上的锡要有一点点凸出,为的是芯片可以自动回位,你做过BGA应该知道,大芯片能回位,小芯片照样能自动回位,你不信在芯上去的时候,你用摄子轻碰一下,推开又会回到原位,,回位之后,才用烙铁焊四周的脚,一个芯片很快就焊好的,我们拆加换上新的芯片,基本5分钟不要.还有,新的芯片上去之前,一定要给芯片的脚加焊油和锡,要不然你上板之后焊接就困难了,哪怕旧芯片,也要整理下脚上们的锡,这样焊接,几乎95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