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bios资料会丢失嘛?

楼主(2016-01-04):
刷了bios资料会丢失嘛?资料应该都是存在硬盘的吧,给刷bios没有关系嘛??

网友A:
刷BIOS不会影响你电脑里面的资料

网友B:
不影响,只要硬盘完好,不装系统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BIOS不会影响你电脑里面的资料

不怕刷了开不了机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只要硬盘完好,不装系统是不会丢失的

刷了会导致不可以开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会导致不可以开机嘛?

程序错误肯定会导致开不了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怕刷了开不了机嘛?

看你用什么方式来刷,如果是系统里面更新的话那就有可能,如果是用编程器来刷的话就不用担心,刷之前备份下原BIOS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方式来刷,如果是系统里面更新的话那就有可能,如果是用编程器来刷的话就不用担心,刷之前备份 ...

为什么要备份原来的bios尼?就是方便还原bios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备份原来的bios尼?就是方便还原bios吗?

刷不开机了还可以刷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不开机了还可以刷回去

如果本身电脑不开机备份原bios就没有意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本身电脑不开机备份原bios就没有意义了吧?

养成备份BIOS的好习惯,电脑能不能开机,相信我不会有错的,现在新的机子BIOS与桥芯片是绑定的,如果换了芯片,刷新BIOS与旧BIOS都是不行的,得把旧BIOS合成一下才行。

网友:
刷bios程序  硬盘资料一般不会丢

网友:
用编程器刷 吧原来的保存下 以防后刷的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