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41 不复位到不过内存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04):
版号:索泰 G41  DDR3 (好像是G41MAT-B-E)
故障:不复位到不过内存
同行的板 有维修过的痕迹.
先上个整图:

上维修台,不跑码 不复位:

测:
内存 1.6V 正常
CPU  1.29V 正常
总线 1.2V正常
桥的1.5V等等都正常

测:
PCI-E A13 A14 时钟 0.4v正常 A11 0V  没复位
PCI   B16  时钟 1.67V  正常

技嘉G41好多是VRM开启时钟的 这里时钟有了 以为VRM出来了  兜了些弯路去查IO...
这里猜测是总线VTTPG 开启的时钟,没有图纸
测IO F71862  29脚 并没有复位进来,反思了一下 难道VRM还没出来?

测RT8841 31脚 PWRGD脚  无电压  VRM真的没有发出!(EN是32脚)
CPU 电压出来了 芯片供电也正常 应该就是芯片坏了 料板没这种芯片
跑到同行那里换了个RT8841  可是 PWRGD  还是不出电压 晕死了~~~
应该条件都满足了呀 没办法 没得换了
只好拆掉VRM的那个管 电压是出来了  但是还是没有复位。。。

直接飞线3.3V到 PWRGD

飞线后 复位了也跑码了  但是卡E0 不过内存
测:SMBDATA3.3V 正常
       SMBCLK3.3V  正常
       SPD 1.2V 不正常 (正常3.3V)

飞了一条线了 再飞线有点难看了 就找下

拆掉这个管子 SPD电压变1.57V  这个时候可以过内存点亮了

那个管子坏了 换了个管子出1.57V  也能点亮
但是应该还是不正常,没见过SPD1.5V
找1.57V真正来源  实在是找不到了,
能点亮 但是还是怕供电不足 还是飞线算了。。。

再补了一条线
一个板子修到这个地步  也算对它仁尽义绝了。。。。。。。。

236脚SPD 有3.3V电压了

反复试机  正常
故障解决!

写个贴不容易 加加分吧

网友A:
没修到过这种SPD供电的,修到的基本上全是3.3V直接到SPD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修到过这种SPD供电的,修到的基本上全是3.3V直接到SPD脚

我也第一次修这样的 以前修的 都是要么有3.3 要么就没有

网友C:
应该是SPD3.3V线烧断了,导致他没有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SPD3.3V线烧断了,导致他没有复位,

SPD有没有不会影响主板的复位,不过他这个板不好说,具体的还得跑出相关电路后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第一次修这样的 以前修的 都是要么有3.3 要么就没有

是啊,内存SPD引脚供电一般都是3.3V多。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PD有没有不会影响主板的复位,不过他这个板不好说,具体的还得跑出相关电路后才知道。

他这个板子就是电源的SPD3.3V线,V星主板也有一款板子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这个管子推测是起到开关控制1.57V输出到SPD引脚工作的,IO F71862  29脚应该是ATX 8脚PG信号接收引脚。

H55 -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板子就是电源的SPD3.3V线,V星主板也有一款板子是这样设计的!

请问是V星那一款?我找图看看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到过这种SPD供电的,修到的基本上全是3.3V直接到SPD脚

7592 V20 你可以看看,上拉也是3.3V  SPD页是3.3V 他其他就做成一条线,要看看板子才清楚,看图应该看不清,应该会觉得我乱说。。。

网友:
飞怎么多好难看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SPD3.3V线烧断了,导致他没有复位,

不太清楚 板交出去了  但是也留意过 好像也没有 断线的痕迹  不过 要是真断线应该是完全没电压吧  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
只见过SPD断线导致电压变低的

网友E:
主要冲你跑线加箭头说明的份上加分,3.3v跟你干上了,居然两路都没有,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问题导致两个电压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冲你跑线加箭头说明的份上加分,3.3v跟你干上了,居然两路都没有,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问题导致两个电 ...

我也不太明白也 应该不是同 一个问题,PWRGD是完全没电压  SPD是偏低  1.5V  都不知道是哪里串出来的

网友F:
牛!二根线解决。没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二根线解决。没分,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G:
楼主,PCI每块板定义都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PCI每块板定义都一样的吗?

基本一样的呀  还没见过不一样的

网友:
看完,对LZ的维修思路是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内存SPD引脚供电一般都是3.3V多。

G41 时序应该是 当CPU的 VRMPWRGD  和 EC 的 PWROK 2个电压好信号 到 达南桥 , 南桥的 供电 时钟,RTCRST 等等条件满足, 南桥就放出 RST去复位 北桥 ,EC  ,CPU ,网卡 。。 他这块烂G41就是 VRMPWRGD 没有导致 南桥不发RST 的。。。 把 VRMPWRGD 搞出来 RST 就更着出来了, 还有他这个 VCCSPD 3V 应该是 VRMPG 那边 3V 是一路的。  PCB断线接触不好 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一提  我想了下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472是PWRGD的上拉电压。RT8841 PWRGD脚只是起到开关作用,并 ...

你说的很对。472 90% 就是 上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