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电源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04):
一台舒康PC6001开关电源,不工作,紫线有5V,仔细检测后发现是2个高压瓷片电容坏,24V稳压管短路,开关管K3878坏,UC3843B坏,换上以上坏件,接上100W灯泡,上电短接绿线,空载风扇转,测量5V,12V,3.3V都正常,负载接一个12V灯泡,开关管冒火。拆下发现开关管没坏,但开关管和绝缘片击穿。清洗后,换上新的绝缘片,还是击穿绝缘片。请问,会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会不会绝缘片绝缘度下降。就清洗一下是不行的。所以换绝缘片和开关管再说。

网友:
换 个大功率的开关管先

网友:
换上新的绝缘片不可能击穿,那才多高的电压,310V加上一次漏干700V顶天了。既然加绝缘片,说明开关管带金属散热片,分析可能是金属片上的圆孔通过螺丝和和散热片接触,和绝缘片没啥关系。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涂的灰色散热硅脂问题,换成白色的就好了,灰色的可能里面含有金属成份,高压下短路造成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