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小苹果新迪恒T780进水维修

楼主(2016-01-04):
客户说进水后,拿下电池,风枪吹吹后开机白屏,再开机就不亮了。
接过手机快速拆开,上可调电源发觉漏电,电流150毫安,清洗吹干漏电问题解决,开机电流90毫安,加焊cpu 电源 字库,电流最高到420毫安,后停在240---260间跳动,开机有一次震动感觉,接电脑叮咚叮咚响,按HOME键闪光灯会亮,屏就是不亮,也不清楚是主板问题还是屏或屏线问题。修手机比修电脑麻烦啊,电脑有一个统一定义的VGA接口,手机的屏接口都不统一,判断是不是屏问题我也没好办法

至于主板,测电源芯片周边电容都不短,电感都通,cpu 、字库微热,应该工作了。下图那个芯片淘宝网也找不到,不知道是什么芯片,1、6脚是电池电压,5脚竟然有33v电压

望论坛有手机高手,指导如何简单判断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手机外观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
这种东西没什么搞头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背光升压电路了,这个六脚原件应该和左边的电感二极管相连的,那个33V电压应该是升压后的电压,证明背光线路工作了,升压了,要是屏幕还是没有亮,那就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