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MS7596 V1.2主板系统下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6-01-04):
三天前客户送来V星MS7596,自己一看为AMD RS780+SB700芯片组。故障为系统下关机不断电。
自己放电后主板仍未好,在料盒中找了一个SIO芯片换了还是一样。各位修过此故障的同行们支点招?

网友A:
之前回复过关于关机不断电的帖子,论坛也有许多这样的帖子,具体你可以搜索一下。给你个维修思路,具体步骤就不在重复了。

网友:
IO坏了,还是不行?那就看看拉上吧,要是排阻的换个试试

网友:
好的,先查下上述电阻。我是有好久没修台式机板了。

网友:
先刷程序解决,

网友:
这个板的BIOS资料网上应有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回复过关于关机不断电的帖子,论坛也有许多这样的帖子,具体你可以搜索一下。给你个维修思路,具体步骤 ...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版主也需要分,感谢讲解

网友:
我这板是AMD芯片组的,Nv芯片组关杌不断电查看开启信号我在网上己学习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