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主板编程器刷的BIOS 型号:M4N68T REV 1.03G

楼主(2016-01-04):
从官网下载 刷新能点亮 但是网卡不可用,无法获取到IP ,指定ip也不行, 参考论坛 改MAC 失败了, 刷完了网卡不能用。此板现在外接网卡可正常,换过网卡芯片无效,认为还是BIOS 的问题,求师傅们帮个忙找找。谢谢!

网友:
华硕好多板刷了BIOS之后会造成MAC地址丢失,系统能认到网卡一般和网卡没多大关系,先查看MAC地址有没有,没有还得重写MAC地址。自己用就在系统里面添加就可以了,这样简单,不过重装后还得重加,永久解决的办法只能在DOS下用工具写。

网友:
华硕主板真的很坑爹啊,卖的还是很贵,感谢凤城版主的回复。  手头两块一样的板子BIOS 都刷了 ,都上不了网,MAC 地址都有,无法获取到IP地址,指定一个还是不行, 有发送无接受。 M4N68T

网友:
这里是我从BIOS 文件中找到MAC 地址。

网友:
直接修改这两处地址,用编程器直接刷入后进系统查看网卡的MAC 地址都跟着变了,问题是还是不能上网,有包发送无包接收。  我在怀疑是不是修改BIOS 文件后在哪里需要改一下对应的校验码 ?   理论上说网卡地址是唯一的,但那是针对外网的,防止mac地址相同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