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置Win10自带浏览器Edge浏览器的设置为默认设置

楼主(2016-01-04):
        Microsoft Edge 是 Windows 10 中自带的受保护浏览器,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像 IE 那样容易被劫持或破坏。但如果需要的话,大家还是可以使用本文中的步骤来重置 Microsoft Edge 为 Windows 10 默认设置。

我们无法像重置 Internet Explorer 那样通过内置选项来重置 Microsoft Edge 的默认设置,但使用如下步骤可以帮助我们尝试修复 Microsoft Edge 的问题。在执行如下步骤之后,请先创建一个系统还原点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1、清除 Microsoft Edge 浏览历史记录、Cookie和保存的网站数据及缓存的数据和文件等可有助于排除问题。

2、如果 Microsoft Edge 出现崩溃或假死的问题,可以尝试在本地账户和 Microsoft Account 之间进行切换,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3、创建一个新账户,看 Microsoft Edge 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4、使用如下步骤尝试删除并重装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

重启进入Windows 10安全模式

浏览到如下文件夹路径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Packages

找到并删除 Microsoft.MicrosoftEdge_8wekyb3d8bbwe 文件夹

删除完成后,在 PowerShell 中执行如下命令重装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

Get-AppXPackage -AllUsers -Name Microsoft.MicrosoftEdge | Foreach {Add-AppxPackage -DisableDevelopmentMode -Register “$($_.InstallLocation)\AppXManifest.xml” -Verbose}

重装完成后,重启操作系统 Edge 浏览器应该便可正常使用了。

网友A:
在 PowerShell 中执行如下命令重装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这一步求图片?实在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PowerShell 中执行如下命令重装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这一步求图片?实在不懂

这是原文链接http://vit.wang/6075.html

网友B:
WIN10的浏览器应该安全系统更高了,聊备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10的浏览器应该安全系统更高了,聊备学习。

我觉得还是win7和xp好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win7和xp好用呢

WIN7成熟,XP深入人心,WIN10尚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成熟,XP深入人心,WIN10尚不完美。

是的,楼主睡的挺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