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电流 0.6左右掉电

楼主(2016-01-04):
联想Z475 DAKL6CMB8D0 AMD独显 A6 3400M 电流 0.6左右掉电 刷过BIOS 还是不行 新手求救
掉电

网友:
是少哪个电压吗?

网友:
掉电前,测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待机3 5V
都有

网友:
来不及测电压 一下子就掉了

网友:
测量下看看是不是电压都出来啦,还有问客户是怎么坏的,进水还是人为

网友:
在大电感上量的就有 这几个 1.12V 1.24V 1.10V 1.08V 有两个电感没电压 按下开关量一个 按下开关量一个 就这样反复量出来几个。 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电压 在主板上我区分的不太清楚, 哪里是CPU供电 哪里是显卡供电 哪里是内存供电 哪里是桥供电 分别都是多少V的 请指点

网友:
查图纸看哪些电压还没有产生。

网友:
内存电压没有

网友:
现在这本 电流修到了 0.7几了 也不掉电;了 各组电压也都有了 请指教下一步的思路 新手啊 求大侠帮忙啊

网友:
不上内存也是 0.7几

网友:
这本子 修好了 先换了一个 内存芯片 电压都有了 电流0.7几 后来又换一块CPU就亮机了 AMD 3400的U 最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