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B75M-D3V诊断卡跑53断电重启

楼主(2016-01-04):
现象:诊断卡跑53断电重启一样跑到53断电重启
分析:装内存和不装内存现象一样,判断为内存不过。
维修:内存不过,查供电,发现没有3.3V,供电电阻坏,直接短接。
故障修复。搞定收工。

网友:
修板不赚钱,要的是速度。多修点还是可以混口饭吃的

网友A:
这样的话应该直接不跑吗啊  别的电压也不应该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应该直接不跑吗啊  别的电压也不应该有啊

这款主板是可以跑码的,有些主板这个内存的3.3V没有确实不跑码。
有疑问你可以找这个主板,把这颗电阻拆掉,是可以跑码到53的。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就容易修了

网友:
这个板我也修到过,确实为内存VCCSPD 3.3V电无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应该直接不跑吗啊  别的电压也不应该有啊

跑不跑码要看这个根线上电压是否有去到其它重要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不跑码要看这个根线上电压是否有去到其它重要位置。

徐总的描述真是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应该直接不跑吗啊  别的电压也不应该有啊

这个是我刚刚修的技嘉Z87P-D3,收了30块,发图你看看,这个不跑码,但是接上还是不跑码。最后还得刷BIOS。没图,我也没去查这个电压有没有去别的地方。

网友:
可以直接飞线解决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前天我修的主板故障是RR50,为内存VCCSPD 3.3V电无引起的。

网友:
谢谢大佬提供维修经验,但是俺的一块b75m-d3v返厂没修好,回来卡53断电重起,确认不是这里的问题。居然压了下cpu能开机了,或者是晃内存的作用?反正莫名其妙能开了。

本来是不跑马,被别人拆了网卡,后返厂拒保,电话联系帮修,返回说是无法修复,扔一边,今天拿出来时居然跑马,但是跑53后重起,论坛发现故障类似不少,解决方法各异。但是我这个确实是晃动内存加压cpu搞定。目前烤机中。

网友:
这个板不过内存的确是跑53断电

网友(2017-07-10):
反复断电重启的板子,如果是技嘉的板子,修好后,要不要在线跟新个bios,防止不稳定呢?

网友:
楼主看不到你的帖子哟,后面的步骤看不到,

网友:
接客户一台技嘉技嘉GA-78LMT-S2P  跑马E5 时钟芯片也换了,BIOS也刷了, 北桥也焊了,CPU也换过了,都不行,有谁修到过

网友:
我看不到后面隐藏的步骤,不知楼主换了哪个电阻,不知过程

网友:
技嘉大板跑53掉电一般是内存故障,还有BIOS故障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同样有一片这样的板子,没有电路图,没法下手呀

网友:
是ASUS P8H61的主板,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这主板呀

网友:
有些主板这个内存的3.3V没有确实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