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多数情况下开机时,显示屏不亮,偶尔开一下又亮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6-01-04):
前段时间电脑还好好的,后来在床上使用一段时间后,电脑开机时变慢,显示屏不亮,搁置一段时间后,偶尔可以开机一次,显示屏有能正常,但是重启后,又不能正常启动,送到店里去修了,老板说是显卡问题,显卡修了之后,还是不见好,又重新换显示屏,还是不行,最后猜测是排线问题?求各位大神指教!

穿壁引光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先把以前的冤枉钱退回来,找专业维修店(一般不是那些卖电脑的店)检测下.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送修,以免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