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0-70 缺集显电 始终不出 脉宽已换!

楼主(2016-01-04):
这板子插电流表0.50,有集显电的时候,集显没时0.44 BIOS也刷过,有时电流还有跳变。有修到过此板子的吗?

网友:
板载的CPU   加焊试试kan

网友:
刷多几个BIOS看看!

网友:
新板子 应该有质保  这个问题没有图纸不好办的

网友A:
集显供电要过了内存之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要过了内存之后才有

内存电压1.35V

网友:
内存条件VCC VTT VREF CLK RESET SMBUS这些是否正常。

网友:
帮你提升一下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