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送钱来啦,眼睛都眯啦!

楼主(2016-01-04):
     朋友扔过来一台SL400,说有时候花屏,这种机器,花屏,那不是显卡的问题吗,心里这样想!
     等我开机时,发现机器进系统一切好的很,那就测试吧,不就是花屏吗,大开过去一刻钟左右,现象终于出现啦,花屏,哈哈,不是显卡花屏的那种花,是屏线接触不好的那种花,就是图像都正常,就是有点点发虚,某些特定颜色下特别明显,现象我也不再描叙啦,反正心里有底啦,支走朋友,等机器除故障的时候三下五除二把机器C壳拆掉,露出啦屏线借口,用手去慢慢摇一下,故障有变化,有时有有时消失,基本可以确定是这里啦,关机,找来一把平口螺丝刀,在接口处来回划,去掉氧化层,,然后再用纸巾擦拭干净,故障再也没有啦,用手指再摇啦摇接口,没再出现故障,烤机也不再出现,把机器装起来,哈哈,维修结束!

网友:
屏线的接口吗?SL400出这个问题的我是还没见过。好运。

网友:
显卡花屏和屏线的花屏明显不同的好吧

网友:
没看到故障状态当然认为显卡花,看到故障啦才知道是屏线花,不过要花在心里,不能说出来的啦,呵呵!

网友:
楼主捡到咸鱼了

网友:
捡钱啦,看后边还出问题不

网友:
烤机到现在都正常,就是怕显卡真的坏啦,把散热给它好好的搞啦一下,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
这么容易哦

网友:
捡钱的  ,这种还是很少遇到的

网友:
这个屏线接触不良 经常会出现的

网友:
不要高兴太早,这机显卡也爱花,说不定哪天病发,到时楼主如何在你“朋友”那自圆其说.

网友:
哈哈··这种问题就是 左边屏轴容易断以前的松动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然后在保修期显卡真坏了-,-

网友:
这个要你修屏线的同时,也要把散热给好好的做一个下!

网友:
是什么原因导致发霉的呢

网友:
最好换屏线,你那样搞要返修的

网友:
希望你不要返修,现在生意也不好做,捡一个是一个

网友:
这个打黑胶的哦

网友:
加的不好就短路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