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双硬盘?双硬盘备份如何去做?

楼主(2016-01-04):
什么是双硬盘?双硬盘备份如何去做?

什么是双硬盘?

  通俗一点的说就是在电脑里面装两块硬盘。电脑装上两个硬盘之后不仅容量大,而且性能有所提高,组成RAID模式的安全性也有所提升。很多游戏爱好者或者程序、数据分析员会在电脑了装双硬盘。

电脑上如何装双硬盘?

  稍微懂点电脑的人都知道,一般电脑的主板上有两个插槽。但是一个插槽插着硬盘,另一个插着光驱,并没有多余的插槽来插另一个硬盘。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数据线来实现双硬盘。数据线上有三个插槽(用来连接硬盘和主板的那种宽线,很常见的),一个插槽插主板,另外两个就可以插硬盘了。

电脑装双硬盘有哪些好处呢?

  好处一:电脑的内存变大。电脑上有两个硬盘,就多了很多的内存空间。在使用的时候,一个硬盘可以安装程序,另一个硬盘可以缓存数据。

  好处二:可以安装独立的双系统。电脑上有两个独立的硬盘,就可以安装两个独立的系统。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方便切换,不会影响使用速度。

  好处三:提高性能和安全性。因为电脑的内存变大,使用的时候性能就会有所提高。如果其中一个硬盘崩溃了,另一个还可以继续使用,所以安全性也提高了。

双硬盘备份怎么做?硬盘备份还原工具—— Ghost 软件

  首先准备:Ghost启动盘、Msdos启动盘、计算机添加一块硬盘。启动计算机进入BIOS设置,并且把U盘为第一启动项后进入PE环境。然后就打开 Ghost软件。

  第一步:选择菜单中的“本机”、“分区”、“到镜像”,选择需要备份的硬盘,选择需要备份的分区。

  第二步:在Ghost中进行两块磁盘的克隆。然后在进行磁盘到映像文件,映像文件到磁盘的操作。

  第三步:在第二块硬盘中进行分区的克隆。然后在进行分区到映像文件,映像文件到分区的操作。

  第四步:双硬盘备份成功。

Ghost软件还可以还原系统:

  首先启动计算机进入BIOS设置,并且把U盘为第一启动项后进入PE环境。然后就打开 Ghost软件。

  第一步:选择菜单中的“本机”、“分区”、“来自镜像”,选择你要恢复的镜像所在目录,选择你要恢复的镜像文件。

  第二步:Ghost根据您的指示开始还原,请静心等待到蓝色进度条走完。

  双硬盘备份就不用在担心电脑数据丢失,还能够提高电脑的使用性能。如果给双硬盘进行备份的时候最好使用备份软件,不仅操作简单,而且时间短。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固态+机械了

网友:
双硬盘内存不会变大

网友(2016-02-13):
要装RAID阵列,才能自动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