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G480,好恐怖!

楼主(2016-01-04):
      刚刚同行拿过来一台联想的G480,说是进水的机器已经处理过,他同事给他说冒烟啦!
      冒烟啦,好恐怖的事情!哎,恐怖归恐怖,总该面对吧,先三下两下把机器拆开,板子拿下来,左看看又看看,哪里有冒烟,没发现呀,不管哪里冒烟啦,先万用表伺候,奇怪啦怎么公共点阻值只有十几欧,公共点短路啦,那就不能随便通电,按循序来,首先拔毛,拔掉CPU,内存等一些贵重的东东,然后再测量公共点阻值,发现阻值奇妙的变大啦一些,再把CPU放回去,阻值又变小啦,这不是作死的状态吗,短路肯定与CPU供电的那块有关,说不定CPU已经挂啦,哎!
       事情已经这样子,也得继续,这种情况肯定是哪个上管击穿啦,当测到PQ501时,发现它击穿啦,拆掉,再测公共点阻值,正常啦,迅速找来一个MOS换上,再测试PU501外围以及连接到PQ501和PQ502的线路都正常,板子也没有其他异常,那就通电吧,电流能上到0.3安左右,然后过一会掉下来,这个过程中测量啦所有电压,除啦CPU电压没有都正常,1.5V也能出来,那就上CPU内存呗,提心吊胆,发现电流走的很流畅,接上外接显示器,也能亮机,心里有底啦,做好散热,接上内屏,也能正常显示,天啦,CPU和内存总算安全没事,不管啦,装起来吧!
       等等,记起来啦,经过大短的机器一定要检隔离管是否安全无事,如果隔离管击穿可能接电池会短路,用万用表测试,发现PQ302挂啦,冒烟的估计是它啦,果断找一个换上,通电测试正常,装机测试,鲁大师也正常,反复测试没问题,维修就此结束!

网友:
无图无真相,能修好的机子就不恐怖

网友:
不是修机器恐怖,是CPU或者内存如果挂啦就恐怖,顾客可能来一句让你想死的心都有的话,成本高啦,不修啦,帮忙还原!
如果你遇到,看你吐血不吐血!

网友:
这样也叫恐怖吗?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最后客户不修了!还要还原!晕死!

网友:
CPU 没挂是比较幸运了

网友:
我想知道这机器如果让还原怎么做??是要让他冒烟给客户看吗???

网友:
确实都冒烟了CPU这没挂也算幸运了。。

网友:
哎,这鸟机器今天又来啦,这次居然EC挂啦,15一个的,没办法,亏就亏呗,

网友:
进水的还算比较好修

网友:
汗 、这个进水要淡定

网友:
lz,要蛋定淡定,他不是大灰狼,也可能不会再说;我还会回来的

网友:
来张图就完美

网友:
我的工作电脑太差啦,挂个Q都卡的不得了,平时就只用来看看图纸,刷刷BIOS

网友:
确实想上图,但是机器太水啦,传不上来

网友:
以后发帖争取发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