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25 换桥后是灰屏

楼主(2016-01-04):
        苹果A1425机器,板号是820-3462的,机器拿过来是不触发,裸板试机桥发烫,直接换了新桥开机能听到苹果咚一声,屏的背光亮了,显示是灰屏,怀疑是桥没换好,又订一个全新的桥,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查哪里了,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图纸架构图上屏的EDP接口是从桥输出的,从屏接口查信号过来又是CPU输出的,用点位也没查出来是哪个输出的EDP接口。

网友:
上硬盘没有

网友:
来自CPU,框架上的EDP 接口没有采用,灰屏还是从屏线接口查起查一下屏供电,被光供电等屏显示的条件。

网友:
插硬盘了没有。。是灰屏。。还是连屏的供电都没有。。LVDS先阻值是否都正常?

网友:
确定芯片是没问题吗

网友:
这桥不好换,太密了,而且不好对位

网友A:
开机灰屏是正常的,现在是接了硬盘可以进系统,就是慢,特别的慢,
想问一下这机是不是换了桥一定要刷BIOS。

ics

网友:
桥没有换好吧   这个桥台密不好换

网友:
看到就头大  啊啊

网友:
要是能把图纸或BIOS放出来更好,不过还是加分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灰屏是正常的,现在是接了硬盘可以进系统,就是慢,特别的慢,
想问一下这机是不是换了桥一定要刷BIOS ...

换了桥是要刷BIOS的,而且Bios是要合成的。

网友:
EDP显示信号是由CPU输出的。

网友:
苹果要上硬盘才出字,开机慢要合成bios才能搞定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A1425是开机能听到咚的生音屏不显示有光A壳上的苹果标有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灰屏是正常的,现在是接了硬盘可以进系统,就是慢,特别的慢,
想问一下这机是不是换了桥一定要刷BIOS ...

苹果的BIOS很少会坏的,一般别考虑BIOS的问题

网友:
灰屏说明上屏已经开启了,只是没走数据,数据线。这种桥不好打,有可能桥没打好

网友:
这个机现在就是开机进系统慢要差不多两分钟才能进,找了一块同样的板子试过机器,进系统只有20秒不到,排除了外设问题,BIOS已经合并过,也是一样的,排除了BIOS问题,网上查了一下,苹果的检测电路多,检测出错就会慢,不知查哪里的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