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DS3H不开机..REV1.1

楼主(2016-01-04):
主板:GA-Z77-DS3H REV1.1 毛病:自动触发..不开机.
过程:上电自动触发.风扇转几下就停,查开机排针电压0.68.问题找到.跑线到排针上方的6脚 ,直接干掉,这个应该是防静电的。。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再次上电,不自动触发了。。亮机.

GA-0Z77-DS3H REV1.1.rar

网友:
防静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静电保护意思,可有效预防主板在热插拔开机针期间烧毁IO芯片。

网友A:
修过类似的 应该是这个小东西拉低了开机电压

网友:
这个修法的思路好像哪里见过

网友B:
这个芯片可以直接拆掉不用?

网友:
其实跑线不易

网友C:
这个小芯片干掉能关机不?

网友:
有遇到这样的一般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芯片干掉能关机不?

可以关机 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过类似的 应该是这个小东西拉低了开机电压

正答 就是这个小玩意儿   拉低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可以直接拆掉不用?

不信  你可以X宝淘一块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答 就是这个小玩意儿   拉低了电压....

修好,收米 是王道

网友:
我遇见过,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呀?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样的板子  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