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技嘉F2A55M-DS2通电一闪不能再次触发

楼主(2016-01-04):
现象:通电诊断卡闪一下就灭,不能在次触发

分析:根据现象很12V电压短路。导致保护。
维修:检测12V供电没有短路,直接回想我之前发的帖子,Z77主板通电一闪的。检测I/O的126 127脚,强行通电量电压,如图。

电压异常,直接拆掉,短接电容,触发,正常跑码了。问题解决。

网友A:
坐个沙发,楼主是强制上电以后去测试的该点电压对吧?

网友B:
这种强行通电,一定要确保主板电压不短路,才能干,电压有短路易烧电源。

网友C:
iO的126 127脚工作输入电压正常情况下是不是5V和12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的126 127脚工作输入电压正常情况下是不是5V和12V呢

不是,正常都是2.0V,这2个脚应该是检测5V和12V电压过压的,高了就断电保护。
电路就是经过2个电阻分压出2.0v电压。技嘉早期的H61这2个脚好像电压不是2.0V,要高点

网友:
I/O的126 127脚是什么

网友D:
是检测分压电阻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检测分压电阻坏了吧?

是的,分压电阻坏了,直接拆了的

网友:
经验这么充足。。。

网友:
拆了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E:
楼主能把具体的电路图发一下,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F:
,短接电容,触发,正常跑码了。问题解决。,,,,电容短接不就短路了吗,怎么肯能会好

网友:
楼主好技术,秒杀的节奏啊,遇到技嘉晶振坏的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短接电容,触发,正常跑码了。问题解决。,,,,电容短接不就短路了吗,怎么肯能会好

我的这个帖子写的比较详细,原理是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806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把具体的电路图发一下,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吗

版主,这个类似的现象之前有详细描述过。
附上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8064-1-1.html

网友G:
这种故障修过好多片,只是不懂原理,现在明白了,用8.2K电阻可换

网友H:
华硕的主板这个不正常进bios能显示出来,技嘉的是断电,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华硕的主板这个不正常进bios能显示出来,技嘉的是断电,学习了

华硕有的主板这个电压高了会跑码断电。有的可以开机,BIOS显示电压高了

网友I:
这两个脚是干嘛的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两个脚是干嘛的额啊

检测主板的12V和5V电压的,用2个电阻分压得到的2.0V电压,一般都是电压高了导致保护。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吹IO周边的小件就好了,技嘉,华硕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有的主板这个电压高了会跑码断电。有的可以开机,BIOS显示电压高了

这个还是修到的少,借鉴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坐个沙发,楼主是强制上电以后去测试的该点电压对吧?

是的,通电一闪的情况下根本量不到该点电压。

网友J:
我手里有一片H61华硕的。故障跟你的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出问题啊 。拔掉PIN4也是一样。三板斧用完了直接扔在那里了。没管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手里有一片H61华硕的。故障跟你的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出问题啊 。拔掉PIN4也是一样。三板斧用完了直接扔 ...

华硕的不一定,不过可以查下那几个电压看看,也许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不一定,不过可以查下那几个电压看看,也许有收获

好的  明天我去查查看看。  我记得上次我修到过一个 电压不对也能开机啊 只是要报错。

网友:
我大概有10片这样的主板都是这个问题,楼主经验丰富,明天我去看一下

网友K: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是的,原理就是这样,I/O的126 127得到2.0V电压,就认可了5V和12V电压正常。
维修过程中,遇见那个电压高了,就把这分压电阻拆掉,短接另外的2.0V。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一般出现异常的就是12V分压电阻坏的多,但是5V分压电阻坏的也有,我这帖子就是修到的5V分压电阻坏的

网友:
每次来论坛都能学到好多东西,谢谢了,台式机主板修的少

网友:
还好看了电脑神之前的帖子  不然不知所云~膜拜电脑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原理就是这样,I/O的126 127得到2.0V电压,就认可了5V和12V电压正常。
维修过程中,遇见那个电压 ...

恩,明白,楼主技术真是一流

网友:
又是12V 5V分压检测!

网友:
检测思路不错

网友:
感觉很快的样子

网友:
短接电容??????????????不知道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为何要短接。不明白

网友:
看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8064-1-1.html这个帖子有点明白了。我以为你把电容短接到地了。原来是并联短接电容。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一针见血,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楼主维修自信度相当高啊

网友L:
为什么会直接测这两个脚呢?

网友:
。这两个脚是干嘛的额啊

网友:
好例子阿。华硕修过,技嘉也会这样阿 产生2.0v的。。。学习了阿

网友:
小白,过来学习 。。

lvjingang -2 严谨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会直接测这两个脚呢?

检测5V和12V供电的。这位置爱出问题。出了问题现象就是我帖子的标题

网友:
我之前也修到过一块技嘉的分压坏、导致CPU不稳定花屏、感觉技嘉的分压电路容易出问题样?。

网友:
原来是这样,下次碰到要注意一下了,之前我看到有的电压异常也可以进,就没管。

网友:
看了楼主原帖,一个是12V经过分压产生的2.0V,一个是5V经过分压产生的2.0V ,现在12V分压下电阻坏,拆掉两个分压电阻,将5V分压的2.0V接到12V分压的2V点上,取消12V超压保护,来修复主板。方法是不错能用。如果12V超压了,那就是灾难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帖子写的比较详细,原理是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8064-1-1.html

你改吧这哥网址制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类似的现象之前有详细描述过。
附上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8064-1-1.ht ...

把网址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把具体的电路图发一下,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吗

以前有贴子发了有图有原理。

网友:
你干吗直接短接电容呢?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这种强行通电,一定要确保主板电压不短路,才能干,电压有短路易烧电源。

电源也有保护的哦! 会自己断电的!!哈哈

电脑神 -2 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源也有保护的哦! 会自己断电的!!哈哈

我们是修主板,修电脑的自己电源坏了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通电一闪的情况下根本量不到该点电压。

如果强制上电的话会不会跑吗到有显示?在12v5v  IO检测异常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故障修过好多片,只是不懂原理,现在明白了,用8.2K电阻可换

原理也没什么就是12v5v经过分压给IO检测,io检测到电压异常就会保护了,大部分是外面的分压电阻在捣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