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关于待机电路的条件解释

楼主(2016-01-04):
3VSB,VBAT,RTCRST#,32.768,RSMRST#

3VSB可以测A14 可现在的新主板有很多没有PCI插槽怎么测呢?
RTCRST#和 VBAT这个是什么意思?从哪测试多少才算正常?
32.768是晶振,压差多少才对、
RSMRST#又是什么意思、什么样才算正常、
希望大神帮忙指教下、一直没搞懂这其中的意思~

网友A:
RSMRST 待机电压好信号 io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 待机电压好信号 io到南桥

谢谢 、还有别的呢?

网友B:
VBAT是电池电压。你也是新手吗?我是菜鸟。可以相互学不。QQ:289081833

网友C:
待机供电有多个插槽可以测量,详细内容请关注远程或实地培训。

网友D:
你这些应该是台式主板的吧,VBAT是小电池的正级,RMSRST#是待机电源好,作为南桥发出SLP信号的条件之一,RTCRST#也是南桥待机条件, +3vsb是南桥的待机供电,至于32.768晶振,这个一般都用示波器测试的,理论的话我记得是0.02以上左右压差, (以上内容全是以前的台板记忆,如果有错误,谢谢指教)

网友E:
没有PCI测PCI_E B10也可以,RTCRST#是南桥RTC电路的复位信号,VBAT是电池供电,RMRST#可理解为南桥待机电压好的一个P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些应该是台式主板的吧,VBAT是小电池的正级,RMSRST#是待机电源好,作为南桥发出SLP信号的条件之一,RT ...

谢谢、明白了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PCI测PCI_E B10也可以,RTCRST#是南桥RTC电路的复位信号,VBAT是电池供电,RMRST#可理解为南桥待机电压 ...

RTCRST#和RMRST# 这些信号怎么测呢?是测电压还是要用示波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VBAT是电池电压。你也是新手吗?我是菜鸟。可以相互学不。QQ:289081833

我也什么都不懂、、刚接触台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供电有多个插槽可以测量,详细内容请关注远程或实地培训。

想去实地、、就是没时间、远程又怕不理解、

网友G:
找饼哥从头学起吧,最基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饼哥从头学起吧,最基本的

饼哥是谁啊?我不认识、

网友H:
没有pci 可以测显卡插槽关键测试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没有pci 可以测显卡插槽关键测试点

就是不知道哪个测试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就是不知道哪个测试点、

以前测试pci a14 是待机 a15是复位 b16是时钟      你可以测试显卡插槽B10 待机电压   A11 复位    a13 a14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测试pci a14 是待机 a15是复位 b16是时钟      你可以测试显卡插槽B10 待机电压   A11 复位    a13 a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RTCRST#和RMRST# 这些信号怎么测呢?是测电压还是要用示波器?

有图纸的话可以找图纸看相连的元件,没图纸的话RTCRST#不好测,RMRST#部分板可以在IO上测到,如果IO没用的话,那么这两个信号想要测只有拆桥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的话可以找图纸看相连的元件,没图纸的话RTCRST#不好测,RMRST#部分板可以在IO上测到,如果IO没用 ...

看起来很复杂、看来得深入的研究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什么都不懂、、刚接触台式主板、

加个好友吧  相互学习

网友:
PCI-E:
B10脚:3VSB,电压3.3V,插上ATX电源就有。
A13、A14脚:PCIECLK、PCIECLK#,差分时钟对,频率100MHZ,电压0.4V左右。
A11脚:PCIERST#,复位,电压3.3V
IDE:
1脚:IDERST#,复位,电压5V
五大供电测量点:
待机供电:1117或1084等在PCI槽附近
内存供电:内存旁PWM供电方式
桥供电:一般由内存供电转换来的,方式PWM或运算+MOS管
总线供电:一般是桥供电转换,一般是单个MOS测量在桥和CPU之间
CPU供电:CPU座旁几组MOS管电感上测量

网友I:
PCI-E:
B10脚:3VSB,电压3.3V,插上ATX电源就有。
A13、A14脚:PCIECLK、PCIECLK#,差分时钟对,频率100MHZ,电压0.4V左右。
A11脚:PCIERST#,复位,电压3.3V
五大供电测量点:
待机供电:1117或1084等在PCI槽附近
内存供电:内存旁PWM供电方式
桥供电:一般由内存供电转换来的,方式PWM或运算+MOS管
总线供电:一般是桥供电转换,一般是单个MOS测量在桥和CPU之间
CPU供电:CPU座旁几组MOS管电感上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PCI-E:
B10脚:3VSB,电压3.3V,插上ATX电源就有。
A13、A14脚:PCIECLK、PCIECLK#,差分时钟对,频率10 ...

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