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

楼主(2016-01-04):
开机到四个叶子那边等了好一会屏黑掉,电流仍然在跳。。。。求解决之法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下。如果还是不行就按通病修。这机器有通病

网友:
硬盘测试好坏

网友:
硬盘是好的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吧

网友:
板子的任何一个地方

网友:
外接试试               看看故障

网友:
到四个叶子那 进系统掉电 拔掉外设 看PE进去正常不 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A:
好像是的,后来重装系统,驱动要跟新,双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的,后来重装系统,驱动要跟新,双显卡

   现在的机器驱动大多数都要在官网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驱动大多数都要在官网打

恩,麻烦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