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HP G4机器有画面没背光

楼主(2016-01-04):
      同行送来一台HP G4的机器,故障现象是有画面没背光,这个故障有可能是屏,或者屏线或者屏供电电路或者点灯电路或者显卡的问题!
     没办法,那就按部就班咯,先拆屏,代换一个,涛声依旧,哎,无用功,只有再把屏装回去咯,继续拆下半部分,刷刷刷,把C壳拆下来,发现这个机器有进过水有些原件焊点有明显发黑的痕迹,然后有人刮过铜皮的样子,打开图纸,找出屏线接口CN2,找到+VIN_BLIGHT所连接的电感L9,通电19V电压正常,开机发现点灯信号电压BLON也正常,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屏线坏啦?
      等等。。。。。当我正在想是不是屏线问题的时候,看到CN2接口根部那些脚有腐蚀的状态,原来是这里的问题,VIN连接PCB板与接口的脚全部腐蚀掉啦,根都没啦,怪不得查电路一切正常,就是没背光呢!
      没办法,根都没啦重新焊接CN2脚肯定是不行啦,那就把屏线扒开,找出与VIN相连的那几根线,直接焊在PCB上不就行啦,过程不说,焊上后,开机,换面终于出来啦,装机测试一切OK,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也有可能是PWM腐蚀断线了

网友:
很幸运,PWM没有腐蚀到!呵呵,腐蚀可能也看电压的,电压高的地方,腐蚀的可能快些!

网友:
确实有的时候机器一拆开小问题的话一下就解决了、上次我也遇到一台、不触发的机器、机器一拆开就看到开关接口腐蚀了用洗板水一洗就vok了。。.

网友:
没19V 条件不满足 还挺好修的 飞线飞的不错

网友:
LZ好神啊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么很难,要么简单的不得了

网友A:
昨天修一个华硕的机器,进水的,南桥那边一大片,用洗板水洗干净,开机不走电流,后来没得办法,把板子拿到厕所去用漂泊粉死劲洗洗,再烘干,呵呵,再开机电流一路飙升,直接亮机!

网友:
华硕的那个机器是K42JR

网友:
观察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一个华硕的机器,进水的,南桥那边一大片,用洗板水洗干净,开机不走电流,后来没得办法,把板子拿到 ...

lz你这样也行啊~~我自己也不太敢搞进水机子,要是腐蚀得比较多,直接叫顾客换板子算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难搞了

网友:
看 得挺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