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X203H 显示器插电源电源灯没反应-已经解决 分享一下

楼主(2016-01-04):
宏基X203H 显示器插电源电源灯没反应  按也没反应  等半分钟亮了    已经解决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上图

我拿到这台显示器时客户说  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  拿回来插电果真不显示,等了大约半分中显示了,等拔掉电源在插上又不显示了,
不管啦,先拆开在说,拆开后一看电源板  有电容鼓了,就换了,换的时候发现有个贴片的原件上面标着  M4A , 有点发黄,心想肯定是有过高温 ,拆下来,用表一测果真坏掉了,就换掉了,不善于表达,大家看图就行:lol:lol:lol

电源板修好后,上机测试还是原来那个问题,难道是电源板的问题,我就换一个新的电源板测试还是一样,我就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我在论坛里发帖子,很多人都说这个现象看着像是电容失容了,结果我就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了,上机测试还是故障依旧,那就不是电容的问题,就又换了回来,看的都烦了,不修了,上电脑玩会儿游戏,<过了一会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插电源指示灯不亮,按也不亮,等半分钟才显示宏基的LOGO亮了>,我就想是不是开关电路的问题,我就从开关哪里跑线开始查,一直查下去,结果  找到晶振那个位置的时候,测量后自我感觉不对劲,拆下来测量果真坏了,换新的上去<型号是2A的>,不知道插电测试如何,期待............

   插电测试OK     完美开关机 ,  没有以前的现象了。  维修完毕。

     对了那个MCU 我也刷过了   程序也有问题

网友A:
楼主表达能力不怎么行,不过有心了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达能力不怎么行,不过有心了加分鼓励

恩   是的   心里懂     不知道怎么说出来

网友C:
l论坛里高手还是很多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l论坛里高手还是很多滴

恩  很多    不过我不是高手      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恩   是的   心里懂     不知道怎么说出来

不用说已经很厉害了,这种故障最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说已经很厉害了,这种故障最难修。

遇到两次了  这次是第二次,   上次没研究出来  就换了板,   这次我不放过   就地研究出个眉目来

网友:
你很有毅力   一步步查 慢慢来  不放弃 我们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E:
楼主换的是晶振还是晶振旁边的三极管子。

网友:
修好了就好了  不然枉费你之前修那么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的是晶振还是晶振旁边的三极管子。

没换晶振  换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