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显示图像有重影 菜单选项 慢慢显示出来

楼主(2016-01-04):
      LG显示器显示图像有重影  菜单选项 慢慢显示出来

    开机能显示器图像,有重影, 亮度调整和菜单 按了以后慢慢才显示到最清晰     屏幕看电影   人物有黑底    发虚    重影      是怎么回事呢 ,
给位维修高手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是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屏坏了,,,,,,,,,

是屏幕还是逻辑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屏幕还是逻辑板呢?

应该是罗辑板不行了。

网友D:
有设备么点下屏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设备么点下屏看看了

点了   用的万能驱动板   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罗辑板不行了。

逻辑板哪里呢   好修吗?

网友:
屏负电压正常 吗

网友:
应该是屏主芯片

网友E:
这个我也有过 ,修逻辑板。靠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有过 ,修逻辑板。靠运气了

你修好了吗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换主板?  逻辑板吗?

网友:
万能驱动板点屏都一样的话 , 那肯定是 屏有问题.  前提是程序有写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