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上电掉电

楼主(2016-01-04):
各位大神帮帮忙,今天接了E531的机子,裸板测是上电到0.7左右,然后掉电,反复上掉电,把南桥的俩个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的。我看见论坛上边有人修到过这种机子,大神们都帮一下我这个小白吧。谢谢了

网友:
按时序查 有示波器就用示波器打波

网友:
接着BIOS才是正道

网友:
BIOS 1脚接地试试还掉不。

网友:
坑了。最后换的桥才好了

网友:
修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