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了的索尼适配器

楼主(2016-01-04):
芯片上残留的字样  第一行:L****   第二行:8H*****01  第三行:HnD10101     16脚芯片
另外一个8脚芯片是LTA806n

飞掉的大贴片电阻参考另外一个  是100欧? 还有飞掉的其他零件么 ??

手头没烙铁 只有个万用表 板子上测的其他可见故障是 开关管三角全短路/大电容鼓包。  保险是好的 桥是好的

通过LTA806n        百度到了一个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64411  这个16脚的芯片可以做参考~~~

网友A:
能提供下适配器的具体型号吗

网友:
这个也修??

网友:
如果半个小时弄不好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1030刚好用了5年半的宝贝,再给张正面图来看看,看值不值得修。

如果有偷工减料,有恶意设计缺陷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LTA806n  应是运放吧?没有参照真的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下适配器的具体型号吗

VGP-AC19V36

网友:
楼主修好没呀“?明天我看看门市上有你这个适配器没。我帮你看看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算了

网友:
起码坏2个开关管,pwm ic, 保险,坏的太多了,买新吧。

网友:
16脚的是比较器,电源一次应该没问题,跑跑二次线路改一下电路可能还能修复。否则报废了吧。覆铜板都翘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定的芯片到了 换上~~

加电后 发现芯片位置出了个小火花~~

我放弃它了!!!!!

网友:
我给你个建议  把电源线改在别的电源上

网友:
为什么保险没烧呢?管和芯片都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