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Intel系列不触发

楼主(2016-01-04):
联想E40 Intel系列 版号:DAGC5AMB8F0  不触发 待机3v 5v 正常 开关3.3v正常 按开机有跳变 测试EC连接的BIOS芯片   BIOS:1脚SCE#电压 2.2v  2脚:1.02V 3脚:3.3v 4脚:0v 5脚:0.06v  6脚“0.5v  7-8脚:.3v   把EC取测试BIOS1脚还是2.2v  EC已经换过了   请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怎么修哦谢谢

网友:
这机子很好修的啊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啊

网友:
都没说清楚啊

网友:
没有进水哦哦

网友:
查EC条件啊

网友:
ACIN、LID等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看bios有没有正常工作哦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
查EC到南桥的信号  南桥到EC的信号。

网友:
风枪吹下单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