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542 JV50-TR8 图纸

楼主(2016-01-04):
无待机电业   16脚19v  13脚2v  8和17脚 3V 5v   1和6脚  是1.4V    升压电路  是4.5v  不正常   反馈电路也量了   就不出3  5 V   求助

迅维网chinafix.com_GV50-TR_ACER 5542G.pdf

网友A:
示波器打下电感后端,看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打下电感后端,看看是不是保护了。

多谢   试试吧  不行就换板子了